PMOS与S8050组成的开关功能电路问题

楼主(2019-08-15):
如图:BAT3.6v,ADC_EN给零,mos管不导通,R37没有电压。ADC_EN给1(3.22V),mos管导通,R37有电压。
         BAT6.6V,ADC_EN给0或者给1,mos管都导通,R36都存在电压。
问题:什么6.6V这边无法控制。
解决办法:将R26改位10K,给Q7的集电极提供更多的电路使其导通。
但是3.6V为什么可以?
望大神解答!

网友A:
R27与Q8对地之间的分压比和R26与Q7对地之间的分压比是一样,但由于一个是3.6V,一个是6.6V,乘以相同的系数,对应的GS压差是不同的;PMOS导通看的是压差,可以直接测量一下两个pmos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