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6 demo板】+在eclipse上开发环境移植

楼主(2019-08-15):
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建立
       由于一些个人爱好吧,喜欢使用开源的东西来搞开发应用,这里采用eclipse+armgcc+pyocd建立了一套开发环境,自测试完全满足开发到仿真的全部环节,可以替代keil环境。
Eclipse的选取
网址:https://github.com/gnu-mcu-eclipse/org.eclipse.epp.packages/releases
可以根据系统选择最新的版本下载
我下载了

针对64位系统的windows版本。
选取这个版本的好处是,这个eclipse版本内部集成了针对cortex-m系列开发的cdt,我们不用在自己去下载了,而且调试也都安装了非常方便。
编译工具链
网址: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and-software/open-source-software/developer-tools/gnu-toolchain/gnu-rm
可以选择最新的工具链下载,我这里下载的是zip版的,不用安装解压就可以使用了。
针对华大HC32L136建立一个基本模板
首先,HC32L136是采用arm cortex-m0+内核的处理器,具有64Kflash和8kram。
所以建立工程时,需要选择cortex-m的工程建立
1、 建立工程
打开新建工程

选择“C Projtect”

选择“Hello world ARMCortex-M C/C++ project”,并在光标处输入一个工程名字,这里就叫“hc32l136”,然后下一步

按照图中选择处理器,flash,ram等,主频不关注,其它默认。然后继续下一步。

这里将“DEVICE”更改为“hc32l136”就可以了。下一步,在下一步

选择编译工具的位置,路径包含到bin文件夹,点击完成。工程创建结束。

2、 增加头文件支持
l  复制hc32l136开发包中system_hc32l136.h文件到工程system/include/cmsis下,覆盖又来的文件。
l  将我提供的hc32l136.h文件覆盖到工程system/include/cmsis下;
l  将驱动库中driver/inc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工程system/include/hc32l136下;
l  复制base_types.h和ddl_device.h到工程system/include/hc32l136下;

3、 增加C文件支持
l  用hc32l136开发包中system_hc32l136.c,覆盖到工程system/src /cmsis下;
l  用我下面提供的vectors_hc32l136.c,覆盖到工程system/src /cmsis下;
l  将驱动库中driver/src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system/src /hc32l136下;
4、 修改部分文件
用我提供的interrupts_hc32l136.c文件,替换system/src /hc32l136下的相关文件

移植到这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当前这个hello world程序应该可以编译通过了。

Pyocd的安装
通过pyocd来调试目标程序,需要首先执行如下安装步骤:
1、 安装python-3.6以上版本;
2、 执行pip install –U pyocd,安装pyocd;
3、 执行pip install –U libusb,安装libusb的库,pyocd需要使用这个库。
到此pyocd安装完成。

利用pyocd来调试
打开Debug Configurations窗口,并在GDB PyOCD Debugging下面新建一个调试任务。

在右侧选中Debugger栏目。
在pyOCD Setup项中,选定pyocd-gdbserver的路径。
在Board项目中,如果已经连接了HDSC的评估版,应该出现如图中所示的generic-HDSC CMSIS-DAP()项目。
注意:必须勾选Override target,并手动填入hc32l136k8ta
在Other options输入框中,添加 --pack HDSC.HC32L136.1.0.0.pack的完整路径,路径中是否可以包含中文没测试。
到此为止,可以开始仿真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足之处欢迎一起研究。
文中提到的文件

楼主:
这里的中断函数的名字都在vertors_hc32l136.c中定义出来了,我们只要重新实现一下这个函数体就可以了,这个与原来库中的内容有所不同。

网友A:
NB的人生~

网友B:
楼主用的启动文件是哪一个呢

楼主:
系统中集成的,测试了没啥问题

楼主:
不能使用keil的,需要使用gcc下面的,通过eclipse创建工程时,起动文件已经创建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使用keil的,需要使用gcc下面的,通过eclipse创建工程时,起动文件已经创建好了 ...

哦,那挺好的,gcc编译的时候启动文件和IAR&MDK下面的启动文件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挺好的,gcc编译的时候启动文件和IAR&MDK下面的启动文件都不一样

大侠有兴趣和测试一下,我这个系统中的中断方面就测试system_tick,其它中断还没有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有兴趣和测试一下,我这个系统中的中断方面就测试system_tick,其它中断还没有测试 ...

好的,有机会研究一下

网友C:
NB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兄弟,禁止做广告啊

网友D(2019-10-27):
很详细的过程,学习了。

网友E:
我测试了一下,无法MAKE,如下图所示:
是不是这个GCC编译工具缺少MAKE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了一下,无法MAKE,如下图所示:

是不是这个GCC编译工具缺少MAKE命令

windows下的make需要你自己下载一个

网友F(2019-11-30):
eclipse上开发?

网友G:
开发难度真的很大。

网友H:
资料很给力。

网友I:
这个还真的没有使用

网友J:
安装包大吗

网友K:
开发环境这么复杂呢

网友E:
按照步骤依然报错,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L(2020-04-30):
自己的板子,HC32F460,用的Jlink调试,上图所示的地方刷不出来,debug时显示超时,请问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步骤依然报错,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需要查一下这个错误的来源,看看不是那些宏没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的板子,HC32F460,用的Jlink调试,上图所示的地方刷不出来,debug时显示超时,请问要怎么操作

在win10的powershell下执行pyocd的相关命令,看看是否可以正确识别,如果不能的话,说明你需要先要让pyocd支持它

网友M:
这个是真厉害,MARK一下,后续KEIL和IAR都不能用了我再来回顾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win10的powershell下执行pyocd的相关命令,看看是否可以正确识别,如果不能的话,说明你需要先要让pyoc ...

在h072上跑太帅了!
请问大神如果我想用openocd,要怎么操作?

网友L:
请教一下那个“Override target”为什么要勾上,还有勾上了为什么是硬编码“hc32l136k8ta”?因为我在072的板子上写了“hc32f072pata”,虽然跑起来了,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是想知道“hc32l136k8ta”可以追溯到哪里,是根据DFP吗还是根据PYOCD识别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那个“Override target”为什么要勾上,还有勾上了为什么是硬编码“hc32l136k8ta”?因为我在072的 ...

似乎是具体芯片型号指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似乎是具体芯片型号指定

debug时不是很稳定,经常会弹出上面这种错误,google了一堆也没什么有用的信息,请问大神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L:
请问这里怎么没有变量“add to watch”监控变量,只有断点触发后鼠标移到变量上才能查看变量
还要请教一下eclipse调试有没有类似IAR的“Live Watch”实时监控变量的功能

请问有什么办法调整gcc编译参数,比如上图所示的优化等级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里怎么没有变量“add to watch”监控变量,只有断点触发后鼠标移到变量上才能查看变量
还要请教一下 ...

debug的时候,pyocd报的这个错误请问有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debug的时候,pyocd报的这个错误请问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应该是信息,或警告,不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里怎么没有变量“add to watch”监控变量,只有断点触发后鼠标移到变量上才能查看变量
还要请教一下 ...

你可以变为release,这样可以去掉调试信息,会优化一些,另外编译器里面还可以选择优化等级,你也可以选择合适的优化等级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些应该是信息,或警告,不是错误

拜谢大神~~

网友N:
感谢楼主奉献,已经按照教程成功建立工程,但是唯一不正常的是,主频只能跑到24M,再往上就死机了好像,不知道啥原因,楼主能给点线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楼主奉献,已经按照教程成功建立工程,但是唯一不正常的是,主频只能跑到24M,再往上就死机了好像,不 ...

我感觉这个应该和开发系统没啥关系,是不是还是初始化过程来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应该和开发系统没啥关系,是不是还是初始化过程来的问题

各种初始化都试过,之前在mdk下开发,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初始化代码都是从mdk过来的,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感谢您的分享,让我可以起码在linux上跑起来了

网友O(2020-06-20):
在Linux下没有keil,eclipse用惯了,还支持C++,很好!点赞

网友P(2021-05-14):
楼主工程能分享下吗

网友Q:
这个模式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R:
用开源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我感觉市面上哪个主流,就用哪个,无所谓开源的。

网友S(2021-11-27):
官方没有提供L136的GCC启动文件,楼主自己改的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