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大神帮小弟看下这个延时程序的时间计算哪里错了,谢谢

楼主(2019-08-15):
延时程序如下:
DELAY_10MS:
    LDWI              80
    STR                TEMP1
    LDWI               16
    STR                 TEMP2
DELAY_10MSLOOP3:
    CLRWDT
    DECRSZ                   TEMP2,F
    LJUMP                     DELAY_10MSLOOP3
    DECRSZ                   TEMP1,F
    LJUMP                      DELAY_10MSLOOP3
    RET
我的计算是:((1+1+2)*16+1+2)*80+4=5364
由于一个采用16M内部时钟,一个指令周期2个时钟周期,所以延时时间是5364*0.125=670us,实际是10mS。帮忙看下哪里计算错了,谢谢

网友A:
代码有问题,TEMP2第一个循环为16,后面的循环不是16,需要修改
DELAY_10MS:
    LDWI              80
    STR               TEMP1
loop:
    LDWI              16
    STR               TEMP2
DELAY_10MSLOOP3:
    CLRWDT
    DECRSZ            TEMP2,F
    LJUMP             DELAY_10MSLOOP3
    DECRSZ            TEMP1,F
    LJUMP             loop
    RET
延时需要重新计算下,但误差不会太大

网友B:
汇编看不懂,打个广告我司单片机https://xinning1350.b2b.hc360.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有问题,TEMP2第一个循环为16,后面的循环不是16,需要修改
DELAY_10MS:
    LDWI              80

谢谢回复,程序没问题哦,第二个循环是80(TEMP1)

楼主:
实际测试出来也是10mS

网友C:
明显的程序错误,第二次延时,TEMP2要循环256次了,这么简单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程序没问题哦,第二个循环是80(TEMP1)

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有问题,TEMP2第一个循环为16,后面的循环不是16,需要修改
DELAY_10MS:
    LDWI              80

对对,谢谢大神,晕了,谢谢((1+1+2)*16+(4*256+3)*79+4=81201,这样计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程序错误,第二次延时,TEMP2要循环256次了,这么简单的错误。

谢谢大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谢谢大神,晕了,谢谢((1+1+2)*16+(4*256+3)*79+4=81201,这样计算对吗 ...

固定的延时程序用软件仿真可以很好解决,看执行了多少周期就可以了,根据结果调整参数,搞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延时程序用软件仿真可以很好解决,看执行了多少周期就可以了,根据结果调整参数,搞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D(2020-03-26):
引用 楼主:
对对,谢谢大神,晕了,谢谢((1+1+2)*16+(4*256+3)*79+4=81201,这样计算对吗 ...

咋算的啊  ,没想明白。为啥*25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程序错误,第二次延时,TEMP2要循环256次了,这么简单的错误。

求告知,这个为啥是循环25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