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资料] BCM官方代码问题

楼主(2019-08-15):
从BCM官方文档了解代码带UDS诊断功能,没看到相应的代码文件啊?
另我没有官网用的usb转can工具,直接用jlink烧写运行,需要修改APP内的哪些内容?,比如中断向量便宜地址或者工程起始地址吗?

网友A:
1.UDS相关功能还在开发中,还未加到BCM代码中
2.直接用jlink烧录也可以。先烧录bootloader,后烧录APP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之前官网的资料CMSIS包是1.0.5版本的,已同步到CMSIS1.0.8版本。之前的软件用新版本打开会修改配置。所以可以参考最新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官网的资料CMSIS包是1.0.5版本的,已同步到CMSIS1.0.8版本。之前的软件用新版本打开会修改配置。所以可 ...

如果去掉boot功能,应该除了修改工程irom起始地址从0x8006000改回0x8000000以外,还需要修改工程代码内的中断向量地址偏移的变量值,请问这个工程内的中断向量偏移变量名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去掉boot功能,应该除了修改工程irom起始地址从0x8006000改回0x8000000以外,还需要修改工程代码内的中 ...

网友A:
#define APP_START_ADDR    0x800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