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侧DB9头,A B分别是 哪两个PIN ?

楼主(2019-08-15):
如下图,RS232转RS485无源转换器;

RS485端口侧 的 接线柱 板丢了。
现在 想用个DB9头连接后,直接焊两根线(就是RS485的 A B)使用。
可是,不知道 RS485侧 DB9头的定义 。

因此发帖求助,还望大神不吝指点:

请教:
RS485侧 DB9头中,哪两个PIN是A B ?

非常感谢!

网友A:
RS485的 DB9头中,哪两个PIN是A B ,   并没有官方或标准定义,  所以你还得找该厂家的资料, 或者让万用表帮你

网友B:
没有上下拉的485用万用表也分不出来,只能上示波器。

另外,几乎所有国产设备的485的A、B线标记都是错误的,我现在都是标+、-。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