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线性数据存储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9-08-15):
PIC单片机线性数据存储器如何使用,比如要声明个数组变量pwm[256]放在这个区域如何实现呢?看手册上介绍在这个区域可以放置大于80字节的数据、

网友A:
这个是编译器自动分配的,不需要用户关心底层是怎么分配,如你可以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256],只要RAM够就可以,如果你这个数组是常数的话,建议你定义才常数数组,这样不占用内存空间 如const unsigned char Data[256]

网友B:
有很多底层的事情, 编译器来做了..
如果你需要手动指定地址的话, 可是要花多点心思来研究了...

网友C:
涉及到flash操作了吧

网友D:
放在别的地方不可以吗

网友E:
我也不太清楚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