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编译出错,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9-08-15):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smPwl           ./DSP2803x_SysCtrl.obj
_CsmRegs          ./DSP2803x_SysCtrl.obj
_DSP28x_usDelay   ./DSP2803x_SysCtrl.obj
_FlashRegs        ./DSP2803x_SysCtrl.obj
_GpioCtrlRegs     ./DSP2803x_Sci.obj
_InitPieVectTable ./main.obj
_PieCtrlRegs      ./DSP2803x_PieCtrl.obj
_SciaRegs         ./main.obj
_SysCtrlRegs      ./DSP2803x_SysCtrl.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666.out" not built

网友A:
你这个直接复制的代码吗?变量没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直接复制的代码吗?变量没有定义

是直接复制的,我是新手 刚刚学,所以这个怎么解决呢?在哪里定义变量呢,是在DSP2803x_GlobalVariableDefs.c定义变量吗

网友B:
缺少源文件    最好下载controlSUITE工具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源文件    最好下载controlSUITE工具包

谢谢你的回复,我把D:\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3x\v127\DSP2803x_headers\include
D:\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3x\v127\DSP2803x_common\include头文件全部添加进去了,然后D:\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3x\v127\DSP2803x_common\source源文件也全部添加进去了。结果还是这个错误。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AdcRegsFile" size 0x50 page 1.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ADC          size: 0x20         unused: 0x20         max hole: 0x20        SRAM.cmd        /666        line 86        C/C++ Problem
[?]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666                         C/C++ Problem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666.out" not built        666                         C/C++ Problem
first defined in "./source/DSP280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obj"; redefined in "./source/DSP2803x_DefaultIsr.obj"        666                         C/C++ Problem
first defined in "./source/DSP2803x_SWPrioritizedPieVect.obj"; redefined in "./source/DSP2803x_PieVect.obj"        666                         C/C++ Proble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把D:\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3x\v127\DSP2803x_headers\include
D:\ti\con ...

这个错误又是重复定义了   你看看提示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又是重复定义了   你看看提示的头文件

谢谢你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