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3283 单片机串口TX 脚默认是低电平

楼主(2019-08-15):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吗

楼主:
51单片机 TX 怎么会是不发数据的时候低电平的

楼主:
果然没有人用这个芯片

网友A:
你把串口TX 脚输出为1,这样空闲状态时输出就是高电平了,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是没次发完都设置为TX=1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串口TX 脚输出为1,这样空闲状态时输出就是高电平了,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

能不能贴出你的代码来看看楼主

网友B(2025-10-14):
SH79F3283 单片机串口 TX 脚默认低电平,是因复位后串口未初始化,TX 脚默认作普通 IO 且配置为推挽输出低。可初始化串口,设置 TX 脚为复用功能,配置寄存器使能串口发送,此时 TX 脚会输出高电平(空闲状态),避免默认低电平导致的异常。

网友C:
SH79F3283 单片机串口 TX 脚默认低电平,因复位后 UART 未初始化,TX 口为通用 IO 且默认配置为推挽输出低。需初始化 UART:使能外设时钟,配置波特率、数据格式,将 TX 脚复用为 UART 发送功能,初始化后空闲时输出高电平(符合串口协议)。

网友D:
SH79F3283 单片机串口 TX 脚默认是低电平。这是因为在串口通信中,起始位为低电平,当串口未发送数据时,TX 脚处于空闲状态,会保持起始位的低电平状态。只有在发送数据时,才会根据数据内容改变电平,停止位时恢复为高电平。

网友E:
SH79F3283 单片机串口 TX 脚默认状态为低电平,这是其硬件复位后的初始配置。若需改变,可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如 UART 控制寄存器)将 TX 脚设为高电平或复用为其他功能。默认低电平需注意避免与外围电路冲突,必要时可外接上拉电阻调整初始状态。

网友F:
SH79F3283 单片机串口 TX 脚默认低电平,因复位后串口未初始化,引脚可能处于准双向口或推挽输出低状态。需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如 UART 控制寄存器)使能串口功能,设置引脚为复用输出模式,发送起始位时 TX 脚会拉低,正常通信时按数据切换电平,初始化后可恢复正常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