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大神能测电流

楼主(2019-08-15):
现在电路有正常工作(1-5A)和低功耗模式(0-20mA)两种模式,使用两个电流表,分别测两个状态下的电流(不能掉电,两种状态不定时出现),怎么连接电路啊。有谁知道

@ztb :实际情况是低功耗状态2mA,正常工作5A,一路电路,收到总线信号,唤醒或者进入低功耗。(不要想着去解码总线内容,弄不了)两种状态反复切换,一会是5A 电流,一会是2mA,我现在需要用两个电流表测量电路的实时电流
ztb
请楼主把各个量程的精度和速度要求补充一下才好。

楼主:
目前我想到两种方法,都不太好,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A:
使用两个电流表,需要一个继电器来切换,切换速度一定要快。否则,5A的电流在20mA的设备上,烧只是1秒的事情。
难度还是很大的。
我之前给客户定做过一个100pA-5A的,费了好半天力气。

@PPDDPPDD1234 :谢谢,继电器就不考虑了,二极管可以研究下
@tiantiantian123 :可以用单片机,也可以用模拟电路控制。20mA电流表前面加几个20mA的自恢复保险丝。 还是不放心,整个20mA的电流表再并联上一个大功率肖继特二极管,多重保护。肯定烧不了。 继电器选择切换速度快点的,5ms就行了。固态继电器也可以,需要注意下漏电流。或者大功率mos管替代继电器,那个切换最快了,ns级别。
继电器会不会掉电,还有就是切换用什么控制,单片机?速度肯定比电流速度慢,危险啊

网友B:
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开关闭合慢了,怕被打爆啊

网友A:
互感器低电流没法用。

网友D:
意淫一下:
两台示波器,两个检流电阻,设置不同触发规则。
一台示波器,一个检流电阻,设置两个通道达到条件触发,这样只能检测。

一楼都可以做到pA级别,绝对是大神了。放大部分厉害。

网友E:
没明白你的需求。你是要设计一个大小量程的电流测量电路还是只是做个测试

设计电路

网友F:
用大功率二极管来限制20mA电流表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大功率二极管来限制20mA电流表的输入电压。

没懂

@elife :方法很多,其实都可以。能走通一条就行。 您提的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但是不知道lz在0-20mA有无精度要求,比如优于1uA,估计就不行了。大电流的肖继特二极管漏电流也是很大的。如果没有精度要求,我还是推荐您的这种方法。
就是5楼的开关用个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替,当电流增大时,二极管导通,保护20mA的电流表,也就是自动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两个电流表,需要一个继电器来切换,切换速度一定要快。否则,5A的电流在20mA的设备上,烧只是1秒的事 ...

您在帮忙看看

楼主:
当低功耗突然恢复到正常工作时,需要判断一下然后,闭合开关,来不及的

@cjseng :单片机运算时间和继电器闭合时间加一起更慢了。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是低功耗状态,电流突然恢复5A,这时还在小电流表那一路,然后单片机运算,然后动作继电器。就不说动作继电器掉电问题,这样容易烧的。这段时间相当于5A电流通过20mAA的电流表,你想想
@cjseng :会掉电的
用HULL不存在二次烧的问题,用TVS管限压下,再用继电器短接,再用5A档,判断是否把短接去掉。
低功耗检测一下,马上闭合切换到5A量程,等到下次再次进入低功耗时,开关打开,迅速测量,之后再次闭合。

网友G:
楼主你好,需要霍尔传感器吗

网友H:
HUll传感器隔离,限压。控制带宽。电力行业的过电压保护器怎么做的,就这么做的,0-20MA二次电路用继电器控制二次短路。

网友I:
电源电压多高?你能忍耐电流表多大的压降?

网友I:
我拿脚后跟算了算,假设楼主可以承受0.2V的电流表压降,那么需要40mΩ的检流电阻,对于20mA电流来说,在检流电阻上的压降是800μV,用失调电压0.7μV(typ)的ICL7650放大一下不就行了吗?有什么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拿脚后跟算了算,假设楼主可以承受0.2V的电流表压降,那么需要40mΩ的检流电阻,对于20mA电流来说,在检 ...

估计楼主觉得ICL7650太贵,还有就是这么搞的话,放大倍数太高,极有可能震荡,风险高。采样部分说不定还需要24位AD,批量生产的话,成本下不来。
淘宝直接买2个电流表,加个继电器,最多来个51,成本应该是最低的方案了。即使只做一个,估计30块钱可以拿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觉得ICL7650太贵,还有就是这么搞的话,放大倍数太高,极有可能震荡,风险高。采样部分说不定还 ...

你也太不接地气了,理论水平也太差了。

ICL7650这样的chopper stablized amplifier现在非常便宜,24位ADC更是便宜到2块钱。怎么看都比你的方案省钱。另外楼主做的是测试设备,不可能大批量生产。

运放构成的放大倍数越小越容易自激,因为反馈太深。放大倍数大了反而不容易自激,我都不明白你的模拟电路基础知识都是跟谁学出来的?

网友:
如果测交流用个互感器,直流用霍尔传感器.加个继电器和单片机就可以了, 用传感器来检测电流大小,当电流大于或小于1A时,继电器动作, 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分别接1-5A的电流表和0-20mA的电流表.你在这两个范围中间有这么大的差值,很好测判断的.

是的,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会掉电,不能掉电的

网友J:
两块表串在一起,小表并个可控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也太不接地气了,理论水平也太差了。

ICL7650这样的chopper stablized amplifier现在非常便宜,24位AD ...

好好讨论问题吧,你非得抬杠。
ICL7650正品价格也不便宜。10块钱能买到性能不错的仿品就算不错了。
24位AD啥时候2块钱能买到了,不论是ADS1256还是其他差不多性能的,没个30块钱根本买不到。你非得整个HX之流的2块钱的,认为能出24个bit就算24位AD了,那我也没办法。我说的是有效位数,ENOB之类的。
至于你指责我的模拟理论水平差,那我也没办法。本人水平的确不行啊,在我的观念中,的确是放大倍数越小越稳定,越大越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好好讨论问题吧,你非得抬杠。
ICL7650正品价格也不便宜。10块钱能买到性能不错的仿品就算不错了。
24位A ...

应说放大倍数越大越不精确,环路越稳定,反之,越精确,环路越不稳定,实际上放大倍数越小,环路增益越大。对环路增益而言,环路增益越大,越不稳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好好讨论问题吧,你非得抬杠。
ICL7650正品价格也不便宜。10块钱能买到性能不错的仿品就算不错了。
24位A ...

7650早就烂大街,3块钱绝对是正品。国产10uV级别的比如圣邦微的也就2块。
2块钱的TM7707 ENOB一样可以到21位。

最最最关键的问题,是楼上这么多说切换大小电流表的菜鸟不知道,如果在小电流状态下用小电流表测试电流,会导致被测设备无法切换到大电流状态,因为小电流表内阻太大了,你们的方案完全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7650早就烂大街,3块钱绝对是正品。国产10uV级别的比如圣邦微的也就2块。
2块钱的TM7707 ENOB一样可以到2 ...

这些方案都是成功应用过的方案有啥不能用的。。。。
比如加继电器的方案,继电器导通后,小电流表内阻再大又有啥关系?
小电流表如果用的采样电阻的方案,其内阻的确会很大,如果用的是其他的方案,内阻会极小。
大家提的方案的基本特点,就是需要在小电流的状态下人工制造出一个大的内阻,避免大电流到达的时候直接烧小电流表。这个大的内阻只需要短时“缓冲”(几个毫秒)一下,就可以了。识别出有大电流后,就切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些方案都是成功应用过的方案有啥不能用的。。。。
比如加继电器的方案,继电器导通后,小电流表内阻再 ...

如果用的是其他的方案,内阻会极小。

什么方案?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的是其他的方案,内阻会极小。

什么方案?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

5楼画的很清楚啊,看不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5楼画的很清楚啊,看不懂?

清楚个蛋啊!我测了手头Fluke15b mA档电阻1.6Ω,μA档电阻100Ω。
假设楼主设备电源电压5V,休眠状态电流1mA,从休眠恢复到工作电流5A,在mA档1.6Ω电阻上电压8V!!!结果就是无法从休眠状态切换到正常工作状态。

所以5楼的电路基本上是不能用的,你用你的小脑袋瓜(如果真实存在的话)仔细想想。

网友C:
5楼电路不能用,那就改进下

算了吧,皇帝都退散了,一群太监研究个j8毛有意思吗?

网友K:
方法太多了。楼主只需要明确自己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清楚个蛋啊!我测了手头Fluke15b mA档电阻1.6Ω,μA档电阻100Ω。
假设楼主设备电源电压5V,休眠状态电流 ...

你还真是个木鱼脑袋啊。
假设楼主设备电源电压5V,休眠状态电流1mA,电流表内阻是10欧姆,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时,那个瞬间,自然就只有500mA的电流,保护电流表不被烧掉。利用这个瞬间检测出这个电流,继电器动作,动作后,相当于内阻为0。设备然后到5A,正常工作。
如果用MOS管替代继电器,这个保护时间可以是ns级别的。
对于大电流设备,绝大部分都有软启动,避免电流突然太大的装置,人为延时个几个ns或者ms根本就不是问题。不影响使用。
这玩意这么难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楼电路不能用,那就改进下

你这个是增加了保护,更为周全而已。
但是5A条件下的保护二极管的漏电流也是很大的,能否使用,还要取决于lz测量0-20mA的精度要求。要是要求高的话,漏电流又太大,就没法用了。

我发现你的智力真有问题,5A下面二极管漏电再大有什么关系???都5A了20mA那个表读数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研究二极管漏电干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是个木鱼脑袋啊。
假设楼主设备电源电压5V,休眠状态电流1mA,电流表内阻是10欧姆,恢复到正常工作 ...

算了,你的智商没资格跟我讲话。

网友L:
        如果楼主在20mA量程档位只需要分辨到100uA的话,那用10mΩ取样电阻是可以实现的。
        100uA在10mΩ上取样得到的电压是1uV,24bits的ADC都可以搞定,而5A在10mΩ上最大的压降也就是50mV,功率最大也才0.25W,应该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如果说需要分辨到10uA,那得用100mΩ的取样电阻了,5A在100mΩ上的压降有500mV,只是功率有2.5W,需要用大功率取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如果楼主在20mA量程档位只需要分辨到100uA的话,那用10mΩ取样电阻是可以实现的。
100uA在10mΩ上取样得到 ...

如果客户要求分辨到1uA,单一采样电阻的方案就不可行了。
就好比我之前接的一个活,100pA-5A,单一采样电阻显然不可能的。
继电器几乎是唯一可选的方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如果客户要求分辨到1uA,单一采样电阻的方案就不可行了。
就好比我之前接的一个活,100pA-5A,单一采样电 ...

是的,到1uA的话,需要切换电阻,但要考虑到5A的压降问题以及楼主提到的不能断电问题。

网友M:
大电流用电流表测量,小电流用电压表测量,读数对应电流,这样可能更能保险。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大电流用电流表测量,小电流用电压表测量,读数对应电流,这样可能更能保险。 ...

高招

网友N:
不知道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题主说得很清楚了,两个电流表!那就是两个电流传感器!一个测大电流,一个测小电流。
用电流互感器也行,用霍尔传感器也行。
无论哪种传感器,都是测导线周边的磁强度来换算出电流,不会对一次测的电流电压有影响。
然后在二次侧的信号处理的时候,即那两个电流表,输入进行过载保护。小电流表只测0-20ma,大于20ma的都过载保护了。读数上反应就是over。
大电流表一样需要过载保护,小电流在这个表中的读数不精确。

你就别猪鼻子插葱——装像了。测磁强度对于交流来说比较容易,问题是楼主要测的是直流啊?你怎么用这个办法测0~20mA???

网友N:
霍尔电流传感器基于磁平衡式霍尔原理,根据霍尔效应原理,从霍尔元件的控制电流端通入电流Ic,并在霍尔 元件平面的法线方向上施加磁感应强度为B的磁场,那么在垂直于电流和磁场方向(即霍尔输出端 之间),将产生一个电势VH,称 其为霍尔电势,其大小正比于控 制电流I。与磁感应强度B的乘积。 即有式中:K为霍尔系数,由霍尔元件的材料决定;I。为控制电流;B为磁感应强度; VH为霍尔电势。
传统的检测元件受规定频率、规定波形,响应滞后等很多因素的限制,不能适应大功率变流技术的发展,应运而产生的新一代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以及电流电压传感器与真有效枝AC/DC转换器组合成为一体化的变送器,已成为人们熟知最佳检测模块。另外,电子电力装置向高频化、模块化、组件化、智能化发展,使装置设计者得心应手,这将是电子电力技术史上划时代的根本性变革。
1. 测量范围广:它可以测量任意波形的电流和电压,如直流、交流、脉冲、三角波形等,甚至对瞬态峰值电流、电压信号也能忠实地进行反映;
2. 响应速度快:最快者响应时间只为1us。
3. 测量精度高:其测量精度优于1%,该精度适合于对任何波形的测量。普通互感器是感性元件,接入后影响被测信号波形,其一般精度为3%~5%,且只适合于50Hz 正弦波形。
4. 线性度好:优于0.2%
5. 动态性能好:响应时间快,可小于1us;普通互感器的响应时间为10~20ms。
6. 工作频带宽:在0~100KHz 频率范围内的信号均可以测量。
7.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长:平均无故障时间>5 10 小时
8. 过载能力强、测量范围大:0---几十安培~上万安培
9. 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安装。

某些人,不懂装懂。不知道就算了,还喜欢说冷笑话,体现优越感。不知道谁教出来的。

@guojunic21 :你们全家都是智障,整整齐齐一户口本。
@R2D2 :你全家都是
@guojunic21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
@R2D2 :你就是满肚子米共,来喷的。
@guojunic21 :你就是跳出来被人用来笑掉大牙的。
@R2D2 :0---几十安培~上万安培!你怎么骂人,你就是什么样子的人,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喷子论坛。一点都不谈技术,就知道骂骂咧咧的,你是谁生谁养谁教?你才眼瞎,没看见0吗?
几十安培都看不见,看来你不光是个智障,还是个瞎子。

网友M:
利用比小电路,设定比较电压21mV,当电路电流1~20mA,电压表1~20mV对应(其实电压表也是电流表+电阻)。大于20mA,电压表固定在21mV。电流表测量大电流。如果一定要单一显示,电路要复杂些,要用电子开关。

网友I:
智障没用过霍尔传感器测过直流,就开始装大头蒜了。

霍尔传感器测直流不像测交流那样用个电容就能把零点漂移隔离掉,这个零飘解决起来太麻烦。地球磁场都能影响输出,霍尔传感器对零以后绝对不能动,动了相对地球磁场位置变了输出就变了。你要是裤腰带是个铁扣子靠近传感器一样会有零点漂移,至于温飘更能把你飘死。所以能用检流电阻测直流电流的场合,绝对不要用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拿脚后跟算了算,假设楼主可以承受0.2V的电流表压降,那么需要40mΩ的检流电阻,对于20mA电流来说,在检 ...

不是采集的问题,是高低电流切换,如果采集完了,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开关,怕掉电,也怕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也太不接地气了,理论水平也太差了。

ICL7650这样的chopper stablized amplifier现在非常便宜,24位AD ...

不差钱

网友I:
那就用放大器放大小电流检流电阻电压呗。你还差什么?

网友H:
0-20MA的精度问题,0.5级绝对可做到,用HULL器件,当然要补偿电路来配合。切换可用东芝的光继电器来切,速度快,可通过的电流大。在原边多匝数可提高电流(磁埸)精度的。

网友O:
推荐几个方案:
1.用5楼的电路图,但是开关用MOS管+比较器直接控制电路。这样开关速度最快不会打表。
2.测量5A还是用一般的表,小电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不怕过载,
3.用高分辨率的ADC(有效位20位以上)+分流电阻。可以最简单的得到高精度大范围的测量数据。

@ztb :你连这玩意儿测的是直流还是交流都没搞清楚。Voe<25mV,这破玩意儿能测直流吗???
ztb
@R2D2 :中霍的CHCS101SM1磁通门原理mA级小电流传感器。
霍尔哪来能测直流小电流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使用两个电流表,需要一个继电器来切换,切换速度一定要快。否则,5A的电流在20mA的设备上,烧只是1秒的事 ...

有点搞笑~~~~   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Q:
前面用开关切换的继电器不太方便,用MOS管应该可以

网友R(2020-01-11):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1822-1-1.html

网友R:
采用10毫欧电阻。
1)、放大100倍。输入电流1A,分辨率0.01mA,对应输出电压1V,分辨率0.01mV。转换系数1mV/mA .100倍超高精度放大。
1)、如果输入5A,就只要放大10倍,输出0.5V.
可以看宝宝上这个产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qGeusL&ft=t&id=609891309368

网友R: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qGeusL&ft=t&id=609891309368

网友A:
淘宝上这类产品还是很多的。
比如这家的,直接fA-5A的测量模块,隔离,通讯统统做好了,直接用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8705181144.15.35406e05D5Ioew&id=536067440627
如果要正规一点的,这家的1uA-1A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35714023HYB7Gy&id=603404335142&ns=1&abbucket=11#detail
如果要性能很可靠的,直接上aglient或者keithley的表就行了。。。
自己做也没问题,费点力气而已,没啥难度的。。。

网友S:
用线性霍尔可以解决。

网友T:
0-20ma的电流互感器是有的,我之前用过0-50ma的,只不过互感器体积有点大,大概有大半个手掌大小。

我之前测得是110v,直流0-50ma,互感器输出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