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9-08-15):
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过流电子保护器件,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加入导电粒子材料,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才有了自恢复保险丝。我们习惯把PPTC叫做自恢复性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做过流保护作用,所以保险丝有耐压值,耐流,维持电流,动作时间等参数。才有了保险丝选型一说,就是要根据以上的参数去选定型号,来保护电路。

1. 第一先要弄清楚被保护电路正常工作的最大环境的温度,电流的工作电流,最大工作电压,要保护的电流以及动作参数。

2. 看被保护电路的产品特点选用合适的自恢复保险丝,是用贴片保险丝还是插件保险丝的。

3. 以最大工作电压来选出耐压的等级大于或者等于最大工作电压的同类产品。

4. 以电路工作最大环境温度和电路的工作电流,对比自恢复保险丝温度折减率选择出合适电流的产品规格。

5. 以此型号的自恢复保险丝的动作时间曲线图来确认是否符合动作保护时间。

6. 根据规格书提供的数据,确认规格是否符合要求。

7.列出设备线路上的平均工作电流(I)和最大的工作电压(V)

8.列出工作环境温度正常值及范围,按折减率计算正常电流Ih?(详见环境温度与电流值的折减率表)Ih?=平均工作电流(I)?÷?环境温度与电流值的折减率

9.根据L?、V值,产品类别及安装方式选择一种自恢复保险丝系列。(参考各规格表)

10.选出的自恢复保险丝的I值必须小于或等于Ih,额定电流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给出的,如果要求工作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应该留有一定的裕量,一般可以取1.5-2倍

11. Vmax指的是击穿电压,交直流均可以用

12. 由于是半导体聚合物器件,所以开关次数不会那么少的

本文出自深圳市阿赛姆科技有限公司转载请说明出处及链接(http://www.asim-em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