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工业上测湿度有什么传感器?模拟湿度传感器与IC型的区别?

楼主(2019-08-15):
工业上测湿度有什么传感器?模拟湿度传感器与IC型的区别?

网友A:
模拟的就是没有直接数字化而已

网友A:
数据更原始,所以工业上好多用的是模拟的,而且体积比较大一些,这样更准,更稳。

网友B:
工业上一般都是模拟类型的吧

网友B:
我知道很多工业上是模拟的,要接入PLC的模拟入口。

网友C:
不清楚,没用过工业。

网友D:
工业的更贵,更稳定。

网友D:
一般工业应用的都个头比较大,寿命更长。

网友E:
数字传感器量程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