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玩具产品中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9-08-15):
   之前做过的一个玩具产品一直都有一个问题,这个玩具接通电源后,按下按键才会工作。但是在测试时有一个问题,把微安电流表串联在电源与玩具电路板之间,不按下电源工作(按下电源用毫安表)测试它的不工作电流,微安表表现为一开始指针为0后面,也就是负的,过了几秒之后电流开始上升,指针在0~10uA或者0~几十微安之间跳动,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玩具一般要求接通电源不工作时的静态电流要比较小,如果不工作电流大了,还没有到顾客的手里,就已经将里面电池的电耗完了,所以产品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合格的了,希望论坛中的大神给小弟解惑。

网友A:
玩具电源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有电解电容需要储存。首先短路玩具电源端先让电容放电。再把供应电源串联电流表和玩具,而电流表有先短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