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 IAP跳转问题

楼主(2019-08-15):
我的程序分配是在APROM中分两块区域,第一部分放BootLoader第二部分放真正的程序APP,我在keil里下载bootloader后发现地址0x0- 0x200本是boodloader的向量表地址,结果因为设置了跳转app的偏移向量表FMC_SetVectorPageAddr((FMC_APROM_BASE + 0x8000));导致0x0-0x200数据为0xff,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参考下官方的这方面例子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贴之前下面有好几个回复,竟然消失了。好可怕

网友A:
导致0x0-0x200数据为0xff?这不是被清楚数据了吗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代码在这过程中擦除了这个区域。

网友B:
这部分数据被篡改了。

网友C:
查找一下,看看哪个指令修改了这个区域

网友C:
或者Debug试试,观察这个区域在哪个指令时候被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