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串口通信偶校验数据不对

楼主(2019-08-15):
各位大神:小弟用STC8A芯片通过串口与仪器通信,仪器要求为600波特率,1位开始位,偶验佼,2位停止位;编程如下,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偶校验位数据不对,用程序显示P值,也确实会出现错误,请教下问题在哪里,谢谢
串口发送数据程序:
void SendDataByUart1(u8 dat)
{
     ACC=dat;          //增加偶校验,
        TB8=P;                 //        增加偶校验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_nop_();
         while(TI == 0);             //在停止位没有发送时,TI为0即一直等待
        delay_ms(2);
        TI = 0;                     //清除TI位(该位必须软件清零)

         _nop_();
}

楼主:
波形图如下,尝试发送0xaa,0x01,0x00,0x55,中间0x01,0x00校验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