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助

楼主(2019-08-15):
编译pic单片机时出现警告“degenerate unsigned comparision-”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谢谢大家了~~初学者求助

网友A:
这个百度翻译应该起到点作用

网友B:
至少贴个上下文,报错的代码之类的出来吧....
这样让我们猜不到啊..

网友C:
我猜你把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直接做比较了

嗯,应该是这样

网友D:
有道翻译,谷歌翻译

网友D:
不过警告一般没事

网友E:
下次先百度或者谷歌, 比在这问快的多.

网友F:
这是啥意思

网友G(2019-09-16):
要具体一点~

网友H:
如果两种格式不同的数据比较,你可以别直接比,做差看结果或者强制转换。

网友I(2019-11-04):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翻译应该起到点作用

哟哟哟,你不是英语很棒吗,还用百度,不可思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哟哟哟,你不是英语很棒吗,还用百度,不可思议啊

对,你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