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2笔记本用不了,台式机能用

楼主(2019-08-15):
kit2插在笔记本上显示找不到设备,但是换到台式机上就能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吗?头都大了,才重装了系统。谢谢了!

网友A:
PICKit2..toooooooooooooooooold了...
百十来块整个新的PICKIT3或者PICKIT4多好....省心省事...

楼主:
2台笔记本,一台联想的可以用,一台dell的不能用,台式机可以用。dell的USB接口目前接什么设备都能用,就是KIT2识别不了!真不知是什么问题,难道是笔记本坏啦?

网友B:
usb供电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C:
驱动没装好? 接上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能看到多出USB设备吗? 还有接上PIC KIT之前把电脑上所有的USB设备先拔掉,再插PIC KIT看看

楼主:
能听到咚的声音,但好像找不到USB的设备。kit3能用,但2用不了。谢谢了!

楼主:
kit3也是在MPLAB IDE下能用,单独用kit3也不能用。难道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吗?但用别的USB设备都一切正常。谢谢了!

网友D:
现在都到KIT4了,可以更新下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到KIT4了,可以更新下工具了

小白一个,现有KIT2和KIT3,不想再投资了谢谢了,凑合着用吧

网友E:
兼容性的问题呗

网友F:
一样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G(2019-09-14):
换旧版本的MPLAB试试

楼主:
用的是PIT2独立烧写软件

网友G:
那你是不是在新版的MPLAB上用过?

楼主:
是的,在新X IDE上用过,然后再怎么都用不了了,然后重装了系统也不行。在别的台式机上能用

网友G:
所以叫你用旧版本的MPLAB烧一次试试,*****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