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教USB 3.0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9-08-15):
最近工作之余正好需要一块USB板用来调试STM32,一开始选择了GL3523这块芯片,一开始啥也不懂随便画了个板子,发现电脑根本识别不了,于是重新参考网上的一个参考电路重新布了一个,对照着一些资料,感觉还是有一堆问题,感觉3.0的信号线布线要求好高,而且芯片3.3V和1.2V的供电走线不好排,请教各位大佬这个PCB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目前只是把线连完还没加过孔

网友A(2019-10-21):
额,按照参考设计来,也没太多要求吧,数据线差分走,电源线看着够粗就可以了

网友B(2020-10-30):
你这能用吗?rxtx有没有反掉

网友C:
差分等长,线距加大一点,包地

网友C:
按上面操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你这个是几层板?两层板干扰比较大

楼主(2021-04-15):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几层板?两层板干扰比较大

两层板,后来懒得整了,当时只是拿来练习下一些基础东西

网友D:
USB3.0是交流耦合,TX和RX都需要隔直电容。另外原理图可读性太差,字、信号都叠在一起了,晶体不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