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D端口输入时,debug模式检测的输入值不停的变化

楼主(2019-08-16):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才学习18f4680单片机,d端口高4位做输入,已经接上拉电阻,但是用软件检测PORTD时数值是不断变化的。是怎么回事?
感激不尽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已经TRISD=0xf0;了

网友A:
先查下硬件,看下波形。
再看软件:D口除做输入输出外,应该还有其它功能。你把其它功能关闭下再试。

网友B:
PIC的单片机IO口, 复位后, 如果有模拟, 那么该端口为模拟功能;
如果没有,则复位后是数字输入功能.

你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复用功能?

楼主:
谢谢两位大神,D口确实有复用功能,我以为上电就会初始化,所以没写初始化程序。添加好初始化函数就好了。谢谢两位

网友C:
寄存器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D:
看看你的软件吧  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