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IO口切换为普通IO口怎么操作?

楼主(2019-08-16):
一个已经复用串口的IO口,中途我另外有作用配置为普通输出IO口怎么操作,新塘M0

网友A:
初始化成IO就行了。

网友A:
GPIO管脚通过功能寄存器P0_MFP, P1_MFP, P2_MFP, P3_MFP, P4_MFP, P5_MFP 和 P7_MFP 来配置。

网友A:
UART控制器功能脚在P0_MFP寄存器中配置
UART控制器时钟,由UART0_EN(APBCLK[16])中使能UART0。
UART控制器时钟源通过UART_S(CLKSEL1[25:24])位来选择.
UART控制器时钟预分频通过UART_N(CLKDIV[11:8])位来设置
所以取消也应该在这些寄存器配置。

网友:
你怎么设置成串口的,逆向操作回去就行了,比如你将哪个寄存器置位了,你对其再次清零就行了。

网友B:
上面的方法可以

网友C:
实现了没

网友D:
看例子和头文件。

网友D:
还有,楼主你是哪个系列,哪个串口,懂行的可以直接告诉你。

网友:
手册最直接

网友E:
例如配置某两个PIN为串口TX和RX后,是这样的。
    SYS->GPA_MFPH = SYS_GPA_MFPH_PA15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H_PA14MFP_UART0_TXD;
然后你取消这两个端口为TX和RX肯定是清除对应的位了。
    SYS->GPA_MFPH = &~(SYS_GPA_MFPH_PA15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H_PA14MFP_UART0_TXD);
先取反,然后逻辑与操作,这样其他位保持不变,这两个设置为串口的就被清零了,就恢复成默认的GP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