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赛元SDK101X学习评估板 太贵了,所以我本人做了一个整合板...

楼主(2019-08-16):
赛元SDK101X学习评估板 太贵了,所以我本人做了一个整合板...
请多多指教,如下图。
1:原版太贵,而且不同的芯片,需要切换,比较麻烦。
2:增加DC电源供电,使用范围更广。
今天第一版发出去打样。

我的目的不是和赛元SDK101X学习评估板竞争,我只是方便自己学习和熟悉赛元芯片。有冲突的话,抱歉。

网友A:
不错,加油,看着好像用了外部IC来带数码管或者是段码屏?还是集了4颗赛元的mcu在板子上?这样做的话对赛元一些内置这些显示接口的就显得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加油,看着好像用了外部IC来带数码管或者是段码屏?还是集了4颗赛元的mcu在板子上?这样做的话对赛元 ...

数码管或者是段码屏   ,电流不大的话不用外部IC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加油,看着好像用了外部IC来带数码管或者是段码屏?还是集了4颗赛元的mcu在板子上?这样做的话对赛元 ...

谢谢。数码管或者是段码屏   ,电流不大的话不用外部IC驱动的。

网友B:
建议把所有IO引出一个IO至少引3个针脚,有时候IO复用,还要用示波器测波形,多引几个脚方便测试,
SPI/IIC/UART多引几路出来,SPI多引几个CS引脚出来,
多引几个AD脚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所有IO引出一个IO至少引3个针脚,有时候IO复用,还要用示波器测波形,多引几个脚方便测试,
SPI/IIC/ ...

你的建议,很好,我也想过,就是板子空间不太够,下一版我再试试。

网友C:
楼主的板子做好了吗,发上来看看。

有点忙,板子是做好了,但是还没焊完 正在调试中。

网友D:
这个板子是什么外设呢

和官方的是一样的。

网友E:
楼主设计的电路高端了。

网友F:
SDK101X学习评估板 ?

是的。

网友G:
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H:
整合板是什么呢?

就是4种类型的CPU 整合在一个板子上。方便相互切换测试。

网友I:
有TFT显示屏吗?

没有呢 是数码管和段码屏

网友J:
期待楼主的开发板了。

网友K:
USB供电吗?

是可以USB供电

网友L:
SDK101X学习评估板申请一个吧

没活动,等不了,就自己做了。

网友M:
主要是外设太贵了。

赛元的资源还是不错的。都整合了,尤其上带触摸IC。 调试了一下,感觉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