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陀螺仪求解的问题!

楼主(2019-08-16):
void Fix_Dat_result(void)
{
        //////////
        ax_G=(float)(ax*9.8/13107);
        ay_G=(float)(ay*9.8/13107);
        az_G=(float)(az*9.8/13107);
}

楼主:
当根据陀螺仪、加标计算出加速度与姿态之后。该如何求出各个轴的加速度分量呢?

楼主:
  加计和陀螺仪都能计算出姿态,但为何要对它们融合呢,是因为加速度计对振动之类的扰动很敏感,但长期数据计算出的姿态可信,而陀螺仪虽然对振动这些不敏感,但长期使用陀螺仪会出现漂移,因此我们要进行互补,短期相信陀螺,长期相信加计。不过,其实加计无法对航向角进行修正,修正航向角需要磁力计,也就是下次要总结的9轴数据融合。

楼主:
在融合之前先要对传感器原始数据进行一些处理。理想情况下,加速度计水平放置时,XY轴应该是0输出的,仅Z轴输出1个G,因此,我们需要对加速度计进行XY轴的零点校准(注意Z轴可不能一起校准去了~);同样的,陀螺仪在水平静止放置时各轴输出应为0,因此需对陀螺仪进行三轴的校准。方法就是把机体标准水平静止放置时采集它个一两百次数据求个平均作为校准值保存起来喽,然后工作状态下各轴输出的数据就是采集来的数据减去校准值喽。仅此还不够,陀螺仪不进行滤波还可以接受,但加速度计噪声比较大,所以至少也得来个滑动窗口滤波,我用了20深度的滑动窗口,数据还是有很大波动,不过最后计算出的姿态角只有0.3度左右的抖动(我看大家一般都是建议8深度就够了,所以单滑动窗口滤波效果是没法做到更好了,可以考虑加个卡尔曼滤波?还没研究,不过这样处理器运算量就上去了)。(11.28补充:后面改对加计使用8深度滑动滤波,陀螺仪进行16阶凯撒窗滤波后只有0.1不到的波动,不过凯撒滤波参数的整定还不会,用的别人整定的一组参数,近期继续研究)。

楼主:
HMC5883L 磁力计校准

楼主:
方法一.修正的输出可以根据下面的方法来计算:
        1)在磁场干扰的条件下进行,数据收集设备被旋转360°。
        2)数据进行分析,以产生偏差的偏移和灵敏度的比例因子,以补偿所述干扰。

楼主:
地磁偏置的原因:

楼主:
ST集成传感器方案实现电子罗盘功能

楼主:
  电子罗盘是一种重要的导航工具,能实时提供移动物体的航向和姿态。随着半导体工艺的进步和手机操作系统的发展,集成了越来越多传感器的智能手机变得功能强大,很多手机上都实现了电子罗盘的功能。而基于电子罗盘的应用(如Android的Skymap)在各个软件平台上也流行起来。

  要实现电子罗盘功能,需要一个检测磁场的三轴磁力传感器和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随着微机械工艺的成熟,意法半导体推出将三轴磁力计和三轴加速计集成在一个封装里的二合一传感器模块LSM303DLH,方便用户在短时间内设计出成本低、性能高的电子罗盘。本文以LSM303DLH为例讨论该器件的工作原理、技术参数和电子罗盘的实现方法。

楼主:
如图1所示,地球的磁场象一个条形磁体一样由磁南极指向磁北极。在磁极点处磁场和当地的水平面垂直,在赤道磁场和当地的水平面平行,所以在北半球磁场方向倾斜指向地面。用来衡量磁感应强度大小的单位是Tesla或者Gauss(1Tesla=10000Gauss)。随着地理位置的不同,通常地磁场的强度是0.4-0.6 Gauss。需要注意的是,磁北极和地理上的北极并不重合,通常他们之间有11度左右的夹角。

楼主:
地磁场是一个矢量,对于一个固定的地点来说,这个矢量可以被分解为两个与当地水平面平行的分量和一个与当地水平面垂直的分量。如果保持电子罗盘和当地的水平面平行,那么罗盘中磁力计的三个轴就和这三个分量对应起来,如图2所示。

楼主:
实际上对水平方向的两个分量来说,他们的矢量和总是指向磁北的。罗盘中的航向角(Azimuth)就是当前方向和磁北的夹角。由于罗盘保持水平,只需要用磁力计水平方向两轴(通常为X轴和Y轴)的检测数据就可以用式1计算出航向角。当罗盘水平旋转的时候,航向角在0?- 360?之间变化。

楼主:
ST集成磁力计和加速计的传感器模块LSM303DLH
在LSM303DLH中磁力计采用各向异性磁致电阻(Anisotropic Magneto-Resistance)材料来检测空间中磁感应强度的大小。这种具有晶体结构的合金材料对外界的磁场很敏感,磁场的强弱变化会导致AMR自身电阻值发生变化。

  在制造过程中,将一个强磁场加在AMR上使其在某一方向上磁化,建立起一个主磁域,与主磁域垂直的轴被称为该AMR的敏感轴,如图3所示。为了使测量结果以线性的方式变化,AMR材料上的金属导线呈45º角倾斜排列,电流从这些导线上流过,如图4所示。由初始的强磁场在AMR材料上建立起来的主磁域和电流的方向有45º的夹角。

楼主:
当有外界磁场Ha时,AMR上主磁域方向就会发生变化而不再是初始的方向了,那么磁场方向和电流的夹角θ也会发生变化,如图5所示。对于AMR材料来说,θ角的变化会引起AMR自身阻值的变化,并且呈线性关系,如图6所示。

楼主:
 ST利用惠斯通电桥检测AMR阻值的变化,如图7所示。R1/R2/R3/R4是初始状态相同的AMR电阻,但是R1/R2和R3/R4具有相反的磁化特性。当检测到外界磁场的时候,R1/R2阻值增加∆R而R3/R4减少∆R。这样在没有外界磁场的情况下,电桥的输出为零;而在有外界磁场时电桥的输出为一个微小的电压∆V。

楼主:
LSM303DLH集成三轴磁力计和三轴加速计,采用数字接口。磁力计的测量范围从1.3 Gauss到8.1 Gauss共分7档,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并且在20 Gauss以内的磁场环境下都能够保持一致的测量效果和相同的敏感度。它的分辨率可以达到8 mGauss并且内部采用12位ADC,以保证对磁场强度的精确测量。和采用霍尔效应原理的磁力计相比,LSM303DLH的功耗低,精度高,线性度好,并且不需要温度补偿。

  LSM303DLH具有自动检测功能。当控制寄存器A被置位时,芯片内部的自测电路会产生一个约为地磁场大小的激励信号并输出。用户可以通过输出数据来判断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作为高集成度的传感器模组,除了磁力计以外LSM303DLH还集成一颗高性能的加速计。加速计同样采用12位ADC,可以达到1mg的测量精度。加速计可运行于低功耗模式,并有睡眠/唤醒功能,可大大降低功耗。同时,加速计还集成了6轴方向检测,两路可编程中断接口。

楼主:
LSM303DLH将上述的加速计、磁力计、A/D转化器及信号条理电路集成在一起,仍然通过I2C总线和处理器通信。这样只用一颗芯片就实现了6轴的数据检测和输出,降低了客户的设计难度,减小了PCB板的占用面积,降低了器件成本。

  LSM303DLH的典型应用如图10所示。它需要的周边器件很少,连接也很简单,磁力计和加速计各自有一条I2C总线和处理器通信。如果客户的I/O接口电平为1.8V,Vdd_dig_M、Vdd_IO_A和Vdd_I2C_Bus均可接1.8V供电,Vdd使用2.5V以上供电即可;如果客户接口电平为2.6V,除了Vdd_dig_M要求1.8V以外,其他皆可以用2.6V。在上文中提到,LSM303DLH需要置位/复位电路以维持AMR的主磁域。C1和C2为置位/复位电路的外部匹配电容,由于对置位脉冲和复位脉冲有一定的要求,建议用户不要随意修改C1和C2的大小。

楼主:
电子指南针主要是通过感知地球磁场的存在来计算磁北极的方向。然而由于地球磁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微弱的0.5高斯,而一个普通的手机喇叭当相距2厘米时仍会有大约4高斯的磁场,一个手机马达在相距2厘米时会有大约6高斯的磁场,这一特点使得针对电子设备表面地球磁场的测量很容易受到电子设备本身的干扰。

  磁场干扰是指由于具有磁性物质或者可以影响局部磁场强度的物质存在,使得磁传感器所放置位置上的地球磁场发生了偏差。如图11所示,在磁传感器的XYZ 坐标系中,绿色的圆表示地球磁场矢量绕z轴圆周转动过程中在XY平面内的投影轨迹,再没有外界任何磁场干扰的情况下,此轨迹将会是一个标准的以O(0,0)为中心的圆。当存在外界磁场干扰的情况时,测量得到的磁场强度矢量α将为该点地球磁场β与干扰磁场γ的矢量和。

楼主:
一般可以认为,干扰磁场γ在该点可以视为一个恒定的矢量。有很多因素可以造成磁场的干扰,如摆放在电路板上的马达和喇叭,还有含有铁镍钴等金属的材料如屏蔽罩,螺丝,电阻, LCD背板以及外壳等等。同样根据安培定律有电流通过的导线也会产生磁场,如图12。

楼主:
 针对XY轴的校准,将配备有磁传感器的设备在XY平面内自转,如图11,等价于将地球磁场矢量绕着过点O(γx,γy)垂直于XY平面的法线旋转, 而红色的圆为磁场矢量在旋转过程中在XY平面内投影的轨迹。这可以找到圆心的位置为((Xmax + Xmin)/2,  (Ymax + Ymin)/2).  同样将设备在XZ平面内旋转可以得到地球磁场在XZ平面上的轨迹圆,这可以求出三维空间中的磁场干扰矢量γ(γx, γy, γz).

楼主:
经过校准后电子指南针在水平面上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手机并不是保持水平的,通常它和水平面都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会影响航向角的精度,需要通过加速度传感器进行倾斜补偿。

  对于一个物体在空中的姿态,导航系统里早已有定义,如图17所示,Android中也采用了这个定义。Pitch(Φ)定义为x轴和水平面的夹角,图示方向为正方向;Roll(θ)定义为y轴和水平面的夹角,图示方向为正方向。由Pitch角引起的航向角的误差如图18所示。可以看出,在x轴方向10度的倾斜角就可以引起航向角最大7-8度的误差。

楼主:
在当前流行的android 手机中,很多都配备有指南针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功能,只需要配备有ST提供的二合一传感模块LSM303DLH,ST 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楼主:
其中包括:

  BSP Reference

  Linux Kernel Driver (LSM303DLH_ACC + LSM303DLH_MAG)

   HAL Library(Sensors_lsm303dlh + Liblsm303DLH) for sensors.default.so

  经过library 的计算,上层的应用可以很轻松的运用由Android定义由Library提供的航偏角信息进行应用程序的编写。

楼主:
bool hmc5883lSelfTest()
{
  bool testStatus = TRUE;
  int16_t mxp, myp, mzp;  // positive magnetometer measurements
  int16_t mxn, myn, mzn;  // negative magnetometer measurements
  struct
  {
    uint8_t configA;
    uint8_t configB;
    uint8_t mode;
  } regSave;

  // Save register values
  if (i2cdevRead(I2Cx, devAddr, HMC5883L_RA_CONFIG_A, sizeof(regSave), (uint8_t *)&regSave) == FALSE)
  {
    // TODO: error handling
    return FALSE;
  }
  // Set gain (sensitivity)
  hmc5883lSetGain(HMC5883L_ST_GAIN);

  // Write CONFIG_A register and do positive test
  i2cdevWriteByte(I2Cx, devAddr, HMC5883L_RA_CONFIG_A,
      (HMC5883L_AVERAGING_1 << (HMC5883L_CRA_AVERAGE_BIT - HMC5883L_CRA_AVERAGE_LENGTH + 1)) |
      (HMC5883L_RATE_15 << (HMC5883L_CRA_RATE_BIT - HMC5883L_CRA_RATE_LENGTH + 1)) |
      (HMC5883L_BIAS_POSITIVE << (HMC5883L_CRA_BIAS_BIT - HMC5883L_CRA_BIAS_LENGTH + 1)));

  hmc5883lSetMode(HMC5883L_MODE_SINGLE);
  vTaskDelay(M2T(HMC5883L_ST_DELAY_MS));
  hmc5883lGetHeading(&mxp, &myp, &mzp);

  // Write CONFIG_A register and do negative test
  i2cdevWriteByte(I2Cx, devAddr, HMC5883L_RA_CONFIG_A,
      (HMC5883L_AVERAGING_1 << (HMC5883L_CRA_AVERAGE_BIT - HMC5883L_CRA_AVERAGE_LENGTH + 1)) |
      (HMC5883L_RATE_15 << (HMC5883L_CRA_RATE_BIT - HMC5883L_CRA_RATE_LENGTH + 1)) |
      (HMC5883L_BIAS_NEGATIVE << (HMC5883L_CRA_BIAS_BIT - HMC5883L_CRA_BIAS_LENGTH + 1)));

  hmc5883lSetMode(HMC5883L_MODE_SINGLE);
  vTaskDelay(M2T(HMC5883L_ST_DELAY_MS));
  hmc5883lGetHeading(&mxn, &myn, &mzn);

  if (hmc5883lEvaluateSelfTest(HMC5883L_ST_X_MIN, HMC5883L_ST_X_MAX, mxp, "pos X") &&
      hmc5883lEvaluateSelfTest(HMC5883L_ST_Y_MIN, HMC5883L_ST_Y_MAX, myp, "pos Y") &&
      hmc5883lEvaluateSelfTest(HMC5883L_ST_Z_MIN, HMC5883L_ST_Z_MAX, mzp, "pos Z") &&
      hmc5883lEvaluateSelfTest(-HMC5883L_ST_X_MAX, -HMC5883L_ST_X_MIN, mxn, "neg X") &&
      hmc5883lEvaluateSelfTest(-HMC5883L_ST_Y_MAX, -HMC5883L_ST_Y_MIN, myn, "neg Y") &&
      hmc5883lEvaluateSelfTest(-HMC5883L_ST_Z_MAX, -HMC5883L_ST_Z_MIN, mzn, "neg Z"))
  {
    DEBUG_PRINT("Self test [OK].n");
  }
  else
  {
    testStatus = FALSE;
  }

  // Restore registers
  if (i2cdevWrite(I2Cx, devAddr, HMC5883L_RA_CONFIG_A, sizeof(regSave), (uint8_t *)&regSave) == FALSE)
  {
    // TODO: error handling
    return FALSE;
  }

  return testStatus;
}

楼主:
//收到一个字节调用一次。把收到的字节做为输入。
void Decode_frame(unsigned char data)
{
    if(data==0xa5)
    {
        RC_Flag|=b_uart_head; //如果接收到A5 置位帧头标专位
        rx_buffer[rx_wr_index++]=data; //保存这个字节.
        usart_ALL_Printf_En_Dis(RS232_USART,DISABLE,"收到帧头1\r\n");
    }
    else if(data==0x5a)
    {
        if(RC_Flag&b_uart_head) //如果上一个字节是A5 那么认定 这个是帧起始字节
        {   rx_wr_index=0;  //重置 缓冲区指针
            RC_Flag&=~b_rx_over; //这个帧才刚刚开始收
            usart_ALL_Printf_En_Dis(RS232_USART,DISABLE,"收到帧头2\r\n");
        }
        else //上一个字节不是A5
            rx_buffer[rx_wr_index++]=data;
        RC_Flag&=~b_uart_head; //清帧头标志
//        usart_ALL_Printf_En_Dis(RS232_USART,ENABLE,"清帧头标志!\r\n");
    }
    else
    {   rx_buffer[rx_wr_index++]=data;
        RC_Flag&=~b_uart_head;
        if(rx_wr_index==rx_buffer[0]) //收够了字节数.
        {
            RC_Flag|=b_rx_over; //置位 接收完整的一帧数据
            AHRS_CommandRoute(); //立即提取数据。
//                        usart_ALL_Printf_En_Dis(RS232_USART,ENABLE,"立即提取数据!\r\n");
        }
    }

    if(rx_wr_index==RX_BUFFER_SIZE) //防止缓冲区溢出
        rx_wr_index--;
}

楼主:
//--校验当前接收到的一帧数据是否 与帧校验字节一致
unsigned char Sum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hecksum=0;
    for(i=0; i<rx_buffer[0]-2; i++)
        checksum+=rx_buffer[i];
    if((checksum%256)==rx_buffer[rx_buffer[0]-2])
        return(0x01); //Checksum successful
    else
        return(0x00); //Checksum error
}

楼主:
//在接收完一帧IMU姿态报告后,调用这个子程序来取出姿态数据
void AHRS_Get_IMU(void)
{
    int16_t temp;

    temp = 0;
    temp = rx_buffer[2];
    temp <<= 8;
    temp |= rx_buffer[3];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yaw=(float)temp / 10.0f; //偏航角

    temp = 0;
    temp = rx_buffer[4];
    temp <<= 8;
    temp |= rx_buffer[5];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pitch=(float)temp / 10.0f;//俯仰

    temp = 0;
    temp = rx_buffer[6];
    temp <<= 8;
    temp |= rx_buffer[7];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roll=(float)temp / 10.0f;//滚转

    temp = 0;
    temp = rx_buffer[8];
    temp <<= 8;
    temp |= rx_buffer[9];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alt=(float)temp / 10.0f;//高度

    temp = 0;
    temp = rx_buffer[10];
    temp <<= 8;
    temp |= rx_buffer[11];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tempr=(float)temp / 10.0f;//温度

    temp = 0;
    temp = rx_buffer[12];
    temp <<= 8;
    temp |= rx_buffer[13];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press=(float)temp * 10.0f;//气压

}

楼主:
//在接收一帧ReportMotion 后调用这个子程序来取出ADC数据
void AHRS_Get_Motion(void)
{
    int16_t temp;

    temp = 0;
    temp = rx_buffer[2];
    temp <<= 8;
    temp |= rx_buffer[3];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ax=temp;//加速度计 X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4];
    temp <<= 8;
    temp |= rx_buffer[5];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ay=temp;//加速度计 Y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6];
    temp <<= 8;
    temp |= rx_buffer[7];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az=temp;//加速度计 Z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8];
    temp <<= 8;
    temp |= rx_buffer[9];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gx=temp;//陀螺仪 X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10];
    temp <<= 8;
    temp |= rx_buffer[11];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gy=temp;//陀螺仪 Y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12];
    temp <<= 8;
    temp |= rx_buffer[13];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gz=temp;//陀螺仪 Z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14];
    temp <<= 8;
    temp |= rx_buffer[15];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hx=temp;//磁力计 X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16];
    temp <<= 8;
    temp |= rx_buffer[17];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hy=temp;//磁力计 Y轴的ADC值

    temp = 0;
    temp = rx_buffer[18];
    temp <<= 8;
    temp |= rx_buffer[19];
    if(temp&0x8000) {
        temp = 0-(temp&0x7fff);
    } else temp = (temp&0x7fff);
    hz=temp;//磁力计 Z轴的ADC值
}

楼主:
//--这个子程序需要在主程序中 定时调用,以检查 串口是否接收完一帧数据
void AHRS_CommandRoute(void)
{
    if(RC_Flag&b_rx_over) { //已经接收完一帧?
        RC_Flag&=~b_rx_over; //清标志先
        if(Sum_check()) {
            //校验通过
            if(rx_buffer[1]==0xA1) { //AHRS_ReportIMU 的数据
                AHRS_Get_IMU();        //取数据
            }
            if(rx_buffer[1]==0xA2) { //AHRS_ReportMotion 的数据
                AHRS_Get_Motion();         //取数据
            }

        }//校验是否通过?
    }
}

楼主:
在这里添加 转换后的数据 与三角函数求解,计算加速度分量的纯加速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