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门驱动MOS管波形异常

楼主(2019-08-16):
如下图,POWER_PWM为MCU的PWM引脚,推挽输出并配置成PWM 50KHz,与门用于将3.3V转换为5V驱动MOS管,因为MOS管的驱动电平至少要4V,现在问题是如果把R16去掉开路,与门输出是没问题的,但一旦把R16焊上连接MOS管,波形就畸形了,如下图所示,mos管的型号为IRFR3411。想跟各位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高电平那个坑是米勒效应,其他都可以用Cgs解释。

网友B:
感觉是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的输出电流IoH才多少,够不够驱动MOS管,MOS可找Ciss较小的。

感觉不像驱动电流不足,目前做了个实验,把与门去掉,并且选用Cgd更小的mos管,直接在R16端加数字信号发生器输入个20us的单脉冲,波形也异常,看波形有点像电容充电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源供电不足

去掉与门,用数字信号发生器直接输入一个20us的单脉冲驱动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那个坑是米勒效应,其他都可以用Cgs解释。

从波形上看是有点像ciss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沒怀疑R16用100欧过大吗!

怀疑过,去掉100欧,直接将信号源接在GS极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像驱动电流不足,目前做了个实验,把与门去掉,并且选用Cgd更小的mos管,直接在R16端加数字信号发 ...

异常的一样吗?

顺便把PCB驱动部分也贴出了吧

网友D:
与门的驱动能力可能不够,你在与门后面加一级图腾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