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TIM4配合LSI奇怪的延时

楼主(2019-08-16):
LSI, TI, pi, gp, IO
芯片是stm8s103f3p6,fmaster选取LSI,LSI_EN enable
奇怪的问题,本意是 tim4 1分频,arr 128,那么每次溢出1ms,但是奇怪的是,有时候时间是一倍,有时候程序在enableInterrupts就死掉了,请问是哪儿出错了呢

unsigned long elapseTime = 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lmttime = elapseTime + ms;
  while(lmttime >= elapseTime);
  return;
}

int main( void )
{
  CLK_DeInit();

  CLK_LSICmd(ENABLE);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MANUAL, CLK_SOURCE_LSI,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while(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IRDY)==RESET);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while(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OURCE_LSI){
  }

  TIM4_DeInit();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 128);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TIM4_SetCounter(0x00);
  TIM4_Cmd(ENABLE);

  GPIO_DeInit(GPIOB);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

  GPIO_WriteReverse(GPIOB, GPIO_PIN_5);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
    DelayMS(2000);
    GPIO_WriteReverse(GPIOB, GPIO_PIN_5);
  }

  return 0;
}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elapseTime++;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用cubeMX配置试试

网友:
这个没有003好用。

楼主:
还是没解决,难道是系统资源需要占用很大一部分LSI的频率?

网友B:
你如果选择LSI作为 主 时钟, 你还须通过修改配置字使能它。

0xD2: LSI selected as master clock source (only if LSI_EN option bit is set)

你通过STVP直接修改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选择LSI作为 主 时钟, 你还须通过修改配置字使能它。

0xD2: LSI selected as master clock source  ...

谢谢,原帖已经说过,LSI_EN已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原帖已经说过,LSI_EN已开。

嗯,我是强调要通过 修改配置字节。
另外,你代码里是否开启了其它中断、开启了看门狗等而又没有做
相关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是强调要通过 修改配置字节。
另外,你代码里是否开启了其它中断、开启了看门狗等而又没有做
相关 ...

上面的代码就是几乎全部的代码了,没有其他内容。而且目前来看只是延时时间不对,误差一倍多。

楼主:
顶一下,继续求助

网友C:
确实很奇怪

网友D:
时钟配置问题吧

网友E:
时钟配置吧

楼主(2019-09-16):
引用 网友D:
时钟配置问题吧

没觉得,以上是全部的代码

楼主:
没觉得,以上是全部的代码

网友F:
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G:
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