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有没有SOP8体积差不多单片机,带UART的?

楼主(2019-08-16):
有没有SOP8体积差不多单片机,带UART的?

网友A:
你去官网看看低管脚系列。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8bit-8051-mcus/lower-power-8051-Series/ml51bb9ae/index.html?__locale=en

网友A:
MSOP10
这个是10PIN封装,应符合你要求。

网友B:
10条腿的应该跟8条腿的大小差不多了吧

网友C:
8pin 单片机多了去了,只是需要一个串口,真不是什么问题,IO模拟,定时器做波特率 高倍率采样或者中断工作,可以非常好的实现完整UART功能。
这样一来,你基本上也只需要一个最普通的8pin单片机了。

网友D:
新塘的好像没有8PIN的。

网友E:
一般8PIN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条腿的应该跟8条腿的大小差不多了吧

有10只脚 TSSOP10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10只脚 TSSOP10的吗?

MSPOP10,跟你说这个封装类似的。

网友F:
注意上面截图中的信息。

网友G:
楼主要求的功能比较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