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升压5V,请大家帮忙选择一款升压IC

楼主(2019-08-16):
大家好,2.0V升压5V,请大家帮忙选择一款升压IC,比较实用的,谢谢。

网友A:
负载电流需要多少?

楼主:
最大电流1A,多谢

楼主:
最大电流1A,

楼主:
最大电流是一安培

可以加下我微信,我发规格书给你

网友B:
要便宜   可以找国产金升阳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D:
这样的芯片很多啊

网友E:
MPS TI  特瑞仕家都有

网友F:
这种DCDC升压的芯片或者模块挺多的,TI  ADI   MPS都有,可以去看看

网友G(2019-11-30):
嗯  很多的

网友G:
需要可以找我 qq:57863859

网友H:
可以来我公司看看,应有尽有!

网友I:
2A升压IC MT3608,西安航天民芯的芯片,淘宝上不少升压模块就是用它做的。同步整流升压,你这里正合用。
报价只要3毛不到。
百度文库有芯片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fd66fe7f3c1ec5da50e27090.html?qq-pf-to=pcqq.c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