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显示屏闪烁雪花现象

楼主(2019-08-16):
各位大侠好!

请教个问题,大家有人知道吗?谢谢帮忙理解一下其中的原理。

问题背景:汽车中控显示屏是10英寸,1080P高清屏,在配和车机主机模块(安卓系统主机),显示屏有时会闪烁。

主机模块和屏幕是通过LVDS线传输的。其中主机模块上有TI 的串行器DS90Ux947,屏幕内部电路板上有相应的解串器芯片。

研发团队分析:
1. System level troubleshooting on DS90Ux947(TI Serializer) identified a potential problem. Display could potentially show anomalous data pattern, jittered–data, blank, or rolling display with 1080p configuration.
2.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unit in question revealed the incoming data bit positions were shifted causing the sync signals to be Mis-sampled, the issue was traced to a design marginality within TI Serializer with the OLDI clock generation block, specific to dual OLDI mode(Dual OLDI is used for 1080p displays)

解决方案:
Solution : In the startup both the Kernel and Panel Services implemented a detection mechanism to check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lay.
If the display is not 1920x1080p resolution as expected, then on runtime a OLDI reset command is issued to Serializer to regain the expected resolution 1080p.

这个英文解释是个什么原理,有高手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狗狗翻译的,看个大概还行,哈哈

研发团队分析:
1. DS90Ux947(TI Serializer)上的系统级故障排除确定了潜在问题。 显示可能会显示1080p配置的异常数据模式,抖动数据,空白或滚动显示。
2.对该单元的详细调查显示,输入的数据位位置发生偏移,导致同步信号被误采样,问题可追溯到具有OLDI时钟生成模块的TI串行器内的设计边缘,特定于双OLDI 模式(双OLDI用于1080p显示)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在启动时,内核和面板服务都实现了一种检测机制来检查显示器的分辨率。
如果显示器的分辨率不是预期的1920x1080p,那么在运行时,会向Serializer发出OLDI重置命令以重新获得预期的分辨率108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狗翻译的,看个大概还行,哈哈

研发团队分析:

谢谢。我在查查先关的datasheet,看看这个TI芯片的应用细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查查先关的datasheet,看看这个TI芯片的应用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