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开发工具 程序显示乱码

楼主(2019-08-16):
  MPLAB X IDE  v5.25  安装在win7 32位机器上出现问题
    代码编辑区显示的都是乱码,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新建的工程还是旧的?看起来项目文件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的工程还是旧的?看起来项目文件乱掉了

新建的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建的工程

路径上有中文?空格?

网友B:
编码格式错误?

网友C:
安装MPLAB X 不要选择中文的,重装试试

再不行,重装系统吧

网友D:
这个也不像中文乱码,是全都乱码, 试试看重新安装试试,不要改默认设置,包括安装路径。

网友E:
编码选GBxxxxx开头的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选GBxxxxx开头的也不行啊?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像中文乱码,是全都乱码, 试试看重新安装试试,不要改默认设置,包括安装路径。 ...

全部默认设置,重新安装多次,还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MPLAB X 不要选择中文的,重装试试

换个系统有可能会行,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