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仿真出错simulator

楼主(2019-08-16):
下载的原厂网站的ddl,编译运行flash-erase-write例程,simulator出错。

网友A:
什么情况?CMP指令对使用R15有限制么?
或者在实际器件上运行没有问题?

楼主:
                PUBWEAK Reset_Handler
                SECTION .text:CODE:NOROOT:REORDER(2)
Reset_Handler
                ;reset NVIC if in rom debug
                LDR     R0, =0x20000000
                LDR     R2, =0x0              ; vector offset
                cmp     PC, R0
                bls     ROMCODE

              ; ram code base address.
                ADD     R2, R0,R2
ROMCODE
              ; reset Vector table address.
                LDR     R0, =0xE000ED08
                STR     R2, [R0]

是的,你们的启动代码有错误、、、
建议给我发个奖
不能因为实际器件运行正常就这样写代码。

楼主:
Reset_Handler
                ;reset NVIC if in rom debug
                LDR     R0, =0x20000000
                LDR     R2, =0x0              ; vector offset
                cmp     PC, R0
改成:
  Reset_Handler
                ;reset NVIC if in rom debug
                LDR     R0, =0x20000000
                LDR     R2, =0x0              ; vector offset
               MOV    R1,PC
                cmp    R1, R0
没有报错了

网友B:
看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看不懂汇编语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