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 X IPE烧录问题

楼主(2019-08-17):
请问我用MPLAB X IPE烧录文件 选择hex文件后   提示String index out of range: 2
2019-08-17 09:58:27 +0800 - Loaded hex file is invalid.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如何解决    求

楼主:
求大神帮忙  困扰很久啦

网友A:
hex超出器件的实际范围了,看看器件选错没?文件选对了没?

网友B:
文件大小多少?

网友B:
优化一下存储结构

网友C:
String index out of range可能是由路径里的空格引起的, 看看hex路径是不是全英文无空格,消除这些潜在的因素再看看。

网友D:
导入的hex无效??
改个简单的名字, 然后放到全英文的路径下,不要太深..

最重要的是确定型号没选错, hex确实是基于该型号release的..

网友B:
名字简单点

楼主:
这个好像和名字没关系  我打就算一个字符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超出器件的实际范围了,看看器件选错没?文件选对了没?

器件是对的

楼主:
我发现在export里读取hex文件可以读取并烧录,但是烧录完会显示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1280, end address = 0x129f,读取的时候也说程序包含的代码位于芯片不存在的地址上

网友A:
你这hex哪来的,烧的又是哪个芯片?让大家玩猜猜看么

楼主:
是文件烧录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