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 demo板】+基于Ymodem协议做的Bootloader代码更新IAP

楼主(2019-08-17):
    感谢21IC平台提供的机会,成功申请了HC32L136 demo板。拿到板子很多天了,一直没时间分享。这段时间在做关于IAP更新代码的项目,基于Ymodem协议和U盘方式做Bootloader。这几天也在尝试在HC32L136上实现Ymodem协议的Bootloader,趁着今天我把成果分享出来。

    APP代码写了一个简单点灯代码,生成Bin文件。
在设置中断向量时要加入下图中圈起来的那行。
    进入Bootloader后,发送‘R'表示接收APP的代码Bin文件更新。

代码:

系统没有超级终端,用SSCOM 可以么? 是不是发文件之前要先发个字符R?

网友A:
不错,好家伙,这样做可以省掉了mode引脚要拉高的问题!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感谢

网友B:
大神,请教下,下载成功率很低很低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下,下载成功率很低很低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要发送一个大写的字符'R'进入接收。
你发送了吗?

网友B:
多谢大神,是因为没有先发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好家伙,这样做可以省掉了mode引脚要拉高的问题!

类似于给芯片内置了IAP了,所以芯片上电后就运行用户模式,也就用不着MODE脚选择了,但是对应HC32L136,MODE脚在上电的时候,还是得接低电平

网友D(2019-10-08):
太厉害,一直找不到中中断向量表设置方法

网友E:
来这里找资料果真没错,近期想搞个在线升级,谢谢了,资料收走了

网友F(2019-11-12):
用了您的例程试了一下好像传bin文件没办法完全传完,传到后面就显示远程终端未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您的例程试了一下好像传bin文件没办法完全传完,传到后面就显示远程终端未响应。 ...

您是用什么软件?或者可以调试一下在哪个过程卡住的?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H:
HC32L136 demo板不错呢。

网友I:
怎么申请的?

网友J: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K:
这么复杂吗

网友L:
Ymodem协议的Bootloader

网友M:
以后可以自己开发了

网友N:
复杂的资料。

网友J:
这么高深呢。

网友H:
HC32L136性能怎么样

网友O:
自己研究不容易。

网友I:
在官网吗?

网友P:
看着都难 。

网友Q:
楼主是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M:
主要是远程升级

网友N:
从头移植的吗?

网友R(2020-05-11):
这个大写的R,超级终端怎么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大写的R,超级终端怎么发的?

在界面按shift+r就是大写R发送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在界面按shift+r就是大写R发送了。

thank you

网友S(2020-08-05):
如何仿真调试用户程序的工程?

网友T(2021-01-04):
系统没有超级终端,用SSCOM 可以么?
是不是发文件之前要先发个字符R?

楼主:
引用 网友T:
系统没有超级终端,用SSCOM 可以么?
是不是发文件之前要先发个字符R?

发文件前是要发个R字符。没有超级终端可以用带有YModem协议的串口工具,或者自己写个YModem的协议上位机。

网友U:
Bootloader是自己写的还是官网的?

网友V:
支持下,一直想要自己写一个boot但是都没有完成,这次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代码

网友W:
原来用ST的,现在换HC的,功能也要加上,有楼主的例子,写起来更快了

网友X(2022-10-31):
HC32L136 可以像 Cortex M3 那样设置  SCB->VTOR 吗?

网友Y(2023-01-05):
是自己修改的BootLoader吗?

网友Z:
这个ymodem的下载速度太慢了。

网友AA:
HC32L136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B:
代码更新的时候,怎么开启flash写入?

网友AC:
U盘更新固件代码的吗?

网友AD:
怎么才能保障代码的跳转成功?

网友AE:
能不能实现网络的更新呢?

网友AA:
能够实现远程的网络升级吗?

网友N:
ymodem的更新速度太慢了。

网友AF(2023-02-04):
这个BootLoader怎么还原到之前的?

网友P:
这个的实现效果怎么样?

网友AG(2023-05-12):
下载成功率低?

网友AH(2023-06-26):
引导加载程序ymodem协议

网友AI:
Hc32l136,演示板好吗?

网友AJ:
太多的时候,总是找不到设置中断尺度的方法

网友AK:
这个大写的r,超级终端如何发的?

网友AL(2023-09-11):
HC32l136,演示板相当不错。

网友AM:
怎么仿真调试用户程序的工程?

网友AN:
支持,我一直想写一个引导自己,但还没有完成它。

网友AI:
用于ymodem协议的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AO:
非常感谢,因为没有前菜。

网友AP(2023-11-02):
我以前用的是ST,现在改用HC,需要增加一些功能。

网友AQ:
更新代码时如何启用flash写入?

网友AH(2023-12-07):
hc32l136的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