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使用说明] KiCad 编译打包

楼主(2019-08-17):
KiCad  win 版本编译打包环境

校验值

校验值

KiCad 编译打包.rar (338 Bytes, 下载次数: 29)

网友A(2020-01-08):
请问这个工具到底要怎么用?需要注意哪些?在Win10的环境下可以用吗?我在
pacman -S base-devel \
          git \
          mingw-w64-x86_64-cmake \
          mingw-w64-x86_64-doxygen \
          mingw-w64-x86_64-gcc \
          mingw-w64-x86_64-python2 \
          mingw-w64-x86_64-pkg-config \
          mingw-w64-x86_64-swig \
          mingw-w64-x86_64-boost \
          mingw-w64-x86_64-cairo \
          mingw-w64-x86_64-glew \
          mingw-w64-x86_64-curl \
          mingw-w64-x86_64-wxPython \
          mingw-w64-x86_64-wxWidgets \
          mingw-w64-x86_64-toolchain \
          mingw-w64-x86_64-glm \
          mingw-w64-x86_64-oce \
          mingw-w64-x86_64-ngspice

某些包会出来好多选项,不知道选哪个,能不能出个详细点的有条理的编译教程啥的?谢谢

网友A:
pacman -S base-devel \
>           git \
>           mingw-w64-x86_64-cmake \
>           mingw-w64-x86_64-doxygen \
>           mingw-w64-x86_64-gcc \
>           mingw-w64-x86_64-python2 \
>           mingw-w64-x86_64-pkg-config \
>           mingw-w64-x86_64-swig \
>           mingw-w64-x86_64-boost \
>           mingw-w64-x86_64-cairo \
>           mingw-w64-x86_64-glew \
>           mingw-w64-x86_64-curl \
>           mingw-w64-x86_64-wxPython \
>           mingw-w64-x86_64-wxWidgets \
>           mingw-w64-x86_64-toolchain \
>           mingw-w64-x86_64-glm \
>           mingw-w64-x86_64-oce \
>           mingw-w64-x86_64-ngspice
:: 共有 54 组员在组 base-devel 中:
:: 软件库 msys
   1) asciidoc  2) autoconf  3) autoconf2.13  4) autogen  5) automake-wrapper
   6) automake1.10  7) automake1.11  8) automake1.12  9) automake1.13
   10) automake1.14  11) automake1.15  12) automake1.6  13) automake1.7
   14) automake1.8  15) automake1.9  16) bison  17) diffstat  18) diffutils
   19) dos2unix  20) file  21) flex  22) gawk  23) gdb  24) gettext
   25) gettext-devel  26) gperf  27) grep  28) groff  29) help2man
   30) intltool  31) lemon  32) libtool  33) libunrar  34) m4  35) make
   36) man-db  37) pacman  38) pactoys-git  39) patch  40) patchutils  41) perl
   42) pkg-config  43) pkgfile  44) quilt  45) rcs  46) scons  47) sed
   48) swig  49) texinfo  50) texinfo-tex  51) ttyrec  52) unrar  53) wget
   54) xmlto

输入某个选择 ( 默认=全部选定 ):
警告:file-5.28-2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flex-2.6.1-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gawk-4.1.4-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gettext-0.19.7-3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grep-2.26-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m4-1.4.17-4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pacman-5.0.1-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pactoys-git-r2.07ca37f-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pkgfile-15-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sed-4.2.2-2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ttyrec-1.0.8-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警告:wget-1.18-1 已经为最新 -- 重新安装
:: 共有 16 组员在组 mingw-w64-x86_64-toolchain 中:
:: 软件库 mingw64
   1) mingw-w64-x86_64-binutils  2) mingw-w64-x86_64-crt-git
   3) mingw-w64-x86_64-gcc  4) mingw-w64-x86_64-gcc-ada
   5) mingw-w64-x86_64-gcc-fortran  6) mingw-w64-x86_64-gcc-libgfortran
   7) mingw-w64-x86_64-gcc-libs  8) mingw-w64-x86_64-gcc-objc
   9) mingw-w64-x86_64-gdb  10) mingw-w64-x86_64-headers-git
   11) mingw-w64-x86_64-libmangle-git  12) mingw-w64-x86_64-libwinpthread-git
   13) mingw-w64-x86_64-make  14) mingw-w64-x86_64-pkg-config
   15) mingw-w64-x86_64-tools-git  16) mingw-w64-x86_64-winpthreads-git

不知道该选哪个包?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工具到底要怎么用?需要注意哪些?在Win10的环境下可以用吗?我在
pacman -S base-devel \
        ...

到仓库下反馈这个问题,这里反馈后不能追踪解决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man -S base-devel \
>           git \
>           mingw-w64-x86_64-cmake \

使用我配置后的编译打包环境只需
修改你想打包的版本,然后在 cmd 里面运行打包脚本就行,
剩下就是等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我配置后的编译打包环境只需
修改你想打包的版本,然后在 cmd 里面运行打包脚本就行,
剩下就是等待 ...

哪几个是打包脚本?只看到bat批处理文件。谢谢

楼主(2020-11-13):
引用 网友A:
哪几个是打包脚本?只看到bat批处理文件。谢谢

*.cmake

结尾的文件里面就是打包脚本
现在官方仓库迁移到 GitLab 上了。可以用 Gitlab 的 CI/CD 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