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问题:这种“语音菜单”是什么服务?

楼主(2019-08-17):
每次打 10086,都会听到机器说 “ XX请按1,YY请按2,ZZ请按3……”
我也想要这个功能,但我没时间自己开发,想买个现成的。
刚才问了10086,居然不对外开放!
哪位内行,能给点线索?谢谢!

网友A:
你只是用语音引导用户按什么键操作.
淘宝弄块语音电路,录上 “ XX请按1,YY请按2,ZZ请按3……”,然后根据键盘输入的数安排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用语音引导用户按什么键操作.
淘宝弄块语音电路,录上 “ XX请按1,YY请按2,ZZ请按3……”,然后根据 ...

再接到手机上吗?我还得识别来电铃声、摘机挂机、语音保存?不,我没时间做不了。我希望买到现成的服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接到手机上吗?我还得识别来电铃声、摘机挂机、语音保存?不,我没时间做不了。我希望买到现成的服务。 ...

普通座机来电识别、摘机挂机有现成模块,想应用到手机上就复杂了,现在手机铃声有几有种,没法判别.
你把自已的应用说清楚一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座机来电识别、摘机挂机有现成模块,想应用到手机上就复杂了,现在手机铃声有几有种,没法判别.
你把自 ...

我要在产品上留个电话,目前是打算留个手机(我是个人,不能办 400 电话),但这样肯定会收到许多骚扰电话。
所以我希望对方接通之后,先听到一段语音提示,他只有根据提示按下正确的数字,才能进入语音信箱给我留言。这样虽然不够完美,但起码可以对付机器人骚扰电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在产品上留个电话,目前是打算留个手机(我是个人,不能办 400 电话),但这样肯定会收到许多骚扰电 ...
弄一个手机远程遥控模块,控制录音模块.手机远程遥控模块去淘宝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手机远程遥控模块,控制录音模块.手机远程遥控模块去淘宝搜.

多谢 T 叔!
这个思路确实很新颖,但基本都要配APP。我是留在产品上的,相当于客服电话,打这种电话的人往往已经很不高兴了。如果他居然能冷静地装个APP再找我,肯定是要把我往死里搞了。
我也去 TB 上找了,倒是有不用 APP 的电话遥控,但语音部分都没引出来,只好作罢。
我还是另想办法吧,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