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P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17):
用的ICP 2.04,之前打开后,会自动连接,并识别芯片型号,另外会自动检测加载的bin文件是否已更新,
但最近使用,打开ICP,就不会自动连接,需要手动点击连接,并每次编译更新bin文件后,需要手动载入文件,

是什么文件丢失造成的此现象,还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配置的。

网友A:
看看设置里面是不是有自动设置的地方。

网友B:
之前是设置了什么

网友C:
不清楚,重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