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时器0工作方式2装初值的问题

楼主(2019-08-17):
郭天祥的书中第10章定时器的应用提高有这第一个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uint num;

void main(){
        TMOD=0X02;
        TH0=6;
        TL0=6;
        EA=1;
        ET0=1;
        TR0=1;
        while(1){
                if(num==3686){
                        num=0;
                        led1=~led1;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num++;
}

装初值6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自动重装初值的吗?
不写这句也能用,肉眼看不出区别。

网友A:
从 6 开始加,  跟 0 开始加虽然时间差别不大, 但计时还是有精度误差的

网友B:
这初值6,实际计数值是256-6=250,标准51就是250us,是个便于计算的整数,一ms就是计数4次,计数4000次就是1秒

网友C:
你这个选的是模式2,是自动转载的,但也得给个初始值,以后进定时中断就不用再赋值了。每次溢出后THO值每次自动赋值给TL0,按TL0算,因为值是6跟256差别比较大,所以你肉眼没看出来,你可以赋值大值就很明显了。
打个广告:本人做义隆,晟矽微芯片,有要的联系企鹅129779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