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NPN型的Ube=0.7,那PNP型的呢,是Ueb=0.7吗

楼主(2019-08-17):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是和材料有关的。
     三极管中硅管和锗管的区别有两点:
一是导通电压不同硅管是0.65V,锗管是0.2-0.3V
二是硅管正向电阻较大一般在几千欧。锗管正向电阻在几百欧。
硅管的热稳定性好。锗管的热稳定性差
硅半导体材料多。现在的半导体一般都是硅管。锗管很少了。

网友B:
看来说的是硅管了, 正确.

网友C:
锗管是0.2-0.3V

网友D:
NPN型   PNP型   PN结开启电压都是0.7V  对于硅材质的如是

网友E:
应该是的吧

网友F:
最好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会给出具体数据(看图表)

楼主:
这个跟材料有干系的呢
硅管Ube都是0.7V

网友C:
这个反向跟正向的是有区别的呢

网友G:
这个材料不同,所得到的压降的也不相同的

网友H:
这个涉及到材料特性的

网友I:
还要看管子的型号和材质

网友J:
针对具体芯片可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总的来说Ube都是在0.2V-0.7V左右的,本质上就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