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9-08-17):
我学单片机有些时日(51单片机+C语言)。会用定时器/计数器,然后产生中断。假如我用定时器/计数器,但不产生中断。那这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
其实这个微处理器功能与配置寄存器相关

网友A:
有些功能不用中断无法实现

网友B:
不是很懂,是不是用定时器/计数器一定要用中断呢?

网友A:
不过现在厂商封装的越来越好了   各种函数调用  比较方便

楼主:
是啊,再问一个问题,中断的嵌套怎么使用,用什么要注意地方

网友A:
比如TI的controlSUITE   等工具包  里面有各个外设的例成
还有各个开发板的设计资料

网友A:
同时开发工具CCS中与带了很多MCU的例程   各个微处理器和单片机一样  只是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楼主:
如果能结合程序说就更好了!

网友C:
把中断的开关关掉就行了呀,查询那个旗标

网友D:
是的,而且,只是高优先级会打断低优先级而已。

网友E:
定时器不一定非得有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