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读回来的值总是 0xff 或者是0x00

楼主(2019-08-17):
通过SPI接口 mcu向flash芯片发送指令 通过指令的不同 分别有写flash缓存  读flash缓存 或者是从flash存储中写到flash缓存等等功能 但是我按照例程写的程序 最后读回来的值总是 0xff 或者是0x00
mcu是f149 接口是硬件SPI at45db041d是flash

网友A:
咱们的核心板和flash存储器都差不多,我的读出来都是0,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这个采用SPI总线控制flash的读写的,需要注意其读写保护的

网友C:
那就是flash 的擦写不完全的,导致数据写不进去的

网友D:
这应该是没写进去吧

网友E:
flash在写之前得先擦吗?直接写会覆盖的吧

网友F:
推荐使用示波器测试IO。。

网友G: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呢?IO稳定吗?

网友H:
这个可以通过单步调试看看寄存器。

网友I: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I:
很有可能是供电导致硬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J:
测试电平信号了吗

网友K:
是不是不能驱动IO?

网友L:
检查一下flash的供电

网友M:
spi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N:
以前使用的模拟spi没有问题。

网友O:
电平信号可能无法满足要求的

网友P:
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Q:
有可能是电压不足,造成信号有问题。

网友R:
这个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呢

网友S:
嗯,这先确定时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T:
那估计是读的有问题

网友U:
应该还是时序有问题吧

网友V:
确认读取的时序没有问题吗

网友W(2019-09-16):
读取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值

网友X:
读取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