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可以控制IO输出1kHZ

楼主(2019-08-17):
HC32L136 demo板可以输出1kHz到1MHz的方波吗?

楼主:
用什么方法可以输出1MHz的方波呢?

网友A:
1. GPIO 可以输出HCLK / PCLK,输出的CLK可以选择不同的分频。

2. 通过TIMER的PWM功能可以输出各种频率及占空比的脉冲。

网友B:
1M用IO翻转也可以做到,但可能会严重增加CPU负荷

网友C:
用通用定时器,或者高级定时器,输出PWM,1K~1M都可以实现,驱动库样例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PIO 可以输出HCLK / PCLK,输出的CLK可以选择不同的分频。

硬件上这些脚位都被用了。目前只能通过IO口翻转来模拟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用IO翻转也可以做到,但可能会严重增加CPU负荷

目前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来模拟测试。这种情况下,好像其他事情都做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通用定时器,或者高级定时器,输出PWM,1K~1M都可以实现,驱动库样例里面有的 ...

想请教一下,可以输出正弦波的波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可以输出正弦波的波形吗?

DAC可以输出正弦波的,
或者使用PWM驱动电容负载也能产生正弦波。

网友E:
好像可以的啊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