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笔记——外部中断的使用

楼主(2019-08-17):
基本概念
  stm32中,每一个GPIO都可以触发一个外部中断,但是,GPIO的中断是以组为一个单位的,同组间的外部中断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个。比如说,PA0,PB0,PC0,PD0,PE0,PF0,PG0这些为1组,如果我们使用PA0作为外部中断源,那么别的就不能再使用了。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使用类似于PB1,PC2这种末端序号不同的外部中断源。每一组使用一个中断标志EXTIx。EXTI0-EXTI4这5个外部中断有着自己单独的中断响应函数,EXIT5-EXIT9共用一个中断响应函数,EXIT10-EXIT15共用一个中断响应函数。
  对于中断的控制,stm32有一个专用的管理机构:NVIC。对于NVIC的详细解释,可以参考《ARM Cortex-M3权威指南》,Joseph Yiu著,宋岩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第8章NVIC与中断控制。中断的使能,挂起,优先级,活动等等都是NVIC在管理。

楼主:
基本步骤
  使用外部中断的基本步骤如下:

  1、设置好相应的时钟;

  2、IO口初始化

  3、中断NVIC配置

  4、将GPIO管脚与外部中断线连接

  5、在选择的中断通道的响应函数中写中断服务程序

  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使用按键来触发中断,中断发生时,点亮一个led灯。

  按键连接的GPIO为PA11,led连接的GPIO为PB5;

楼主:
1、设置好相应的时钟

  首先需要打开GPIOA和GPIOB的时钟,因为要使用中断,还需要打开AFIO时钟。详细代码如下: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GPIOA,GPIOB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外部中断,需要使用AFIO时钟

}

楼主:
2、IO口初始化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A11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B5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IO口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

楼主:
3、中断NVIC配置

  设置相应的中断实际上就是设置NVIC,在stm32的固件库中有一个结构体NVIC_InitTypeDef,里面有相应的标志位设置,然后再用NVIC_Init()函数进行初始化。详细代码如下: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选择中断通道1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响应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完成初始化
}

楼主:
4、将GPIO管脚与外部中断线连接

  由于GPIO并不是专用的中断引脚,因此在用GPIO来触发外部中断的时候需要设置将GPIO相应的引脚和中断线连接起来,具体代码如下:

void EXIT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清空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连接中断管脚PA1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1;//选择中断线路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设置为中断请求,非事件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设置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外部中断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楼主:
5、在选择的中断通道的响应函数中写中断服务程序

  stm32不像C51单片机那样,可以通过interrupt关键字来定义中断响应函数,stm32的中断响应函数接口存在于中断向量表中,是由启动代码给出的。默认的中断响应函数在stm32f10x_it.c中。但也可以在自己建立的c文件中书写对应的中断响应函数,但要保证,其名称要和stm32f10x_it.c中的一致。我们使用的中断服务函数名称为: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我们的目标是将led灯点亮,所以函数体很简单: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点亮led灯,低电平有效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清空中断标志位,防止持续进入中断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

楼主:
最后写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GPIO_Config();
    NVIC_Config();
    EXIT_Config();
    while(1);
}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2019-09-19):
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