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9-08-17):
ADT7301用写程序吗?

网友A:
ADT7301只是一个传感器,本身不用编程,但你得写串口通信程序来读取测温数据.

楼主:
串口程序往哪里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程序往哪里写?

芯片输出为一串数椐,你不能直接用,得用一个单片机与芯片串口通讯,接收到串行数据后根据协议解码后再送显.
哈哈,有点麻烦是吧?你若不会玩单片机,可去淘宝找个直接带显示的温度模块.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6

楼主:
谢谢老师,我怀疑这个芯片坏了,想换新片子,可以吧?

楼主:
单片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怀疑这个芯片坏了,想换新片子,可以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去淘宝找,8pin的贵点

楼主:
芯片我已经买了。单片机能识别这个新的吧?可以加v随时请教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我已经买了。单片机能识别这个新的吧?可以加v随时请教您吗?

少累,木玩过,自已慢慢啃,哈哈

楼主:
还得请教LPC2194那个脚是复位脚,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得请教LPC2194那个脚是复位脚,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

楼主:
谢谢老师又麻烦您了。

楼主(2019-09-17):
设备有2个单片机,通讯失败,用烙铁烫供电电容就能通讯,不知为什么?

楼主:
供电电压不低,怀疑电容都换了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