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堵转,如何降低堵转电流?

楼主(2019-08-17):
请问一下大家,如何降低直流电机的堵转电流,因为电源容量较小,电机堵转的时候会把整个系统电压拉低,造成单片机复位~系统有两个限位开关,直流电机运转一次A到B的距离,经过测算不超过3秒,如果超过3秒限位开关没有闭合,直接停止电机运转,程序报错,系统中电机启动次数不是太多,加上成本原因,用了开环控制,闭环成本高~现在想到的方案就是在直流电机上串电阻?还想请问有经验的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xch
既然能"把整个系统电压拉低",那就检测它,在单片机复位前中断电机驱动。

网友A:
  驱动部分没做限流控制?比如功率管或者H桥中接个采样电阻,再用比较器或者运放去检测采样电阻压降,大于一定电流时就关闭输出。这样就可以限制最大的输出电流,防止电机堵转带来的影响 如果MCU有AD闲置,自己估算一下程序循环时间,能响应过来可以直接用AD做限流。  这是相对简单的最大电流限制方式

要做电机转动时间、位置环控制,应对要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部分没做限流控制?比如功率管或者H桥中接个采样电阻,再用比较器或者运放去检测采样电阻压降,大 ...

感谢回复,因为客户之前几代产品都没做,所以我们也没做~之前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最近客户更换了自流电机~因为结构问题,如果做保护,线束什么都要改,之前的产品都要报废~想能最简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考虑穿个自恢复保险丝呢?

网友C:
堵转电流的大小取决于电源和电机,  你要做的应该是尽快地检测出堵转来, 可以考虑增加电流检测电路来实现

网友D:
楼上说的自恢复保险丝是个办法

网友E:
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做个限流电路

网友F:
有单片机的话,不是应该在程序中进行堵转保护么。比如电流超过一个比较大的值,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关闭

网友G:
小改PCB解决:
  单片机电源串一粒二极管,并联一粒电容,能保证单片机工作3秒以上,撑过堵转时间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改PCB解决:
  单片机电源串一粒二极管,并联一粒电容,能保证单片机工作3秒以上,撑过堵转时间就够了 ...

感谢回复,这也是一个方案~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单片机的话,不是应该在程序中进行堵转保护么。比如电流超过一个比较大的值,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关闭 ...

感谢回复,这个方案板子就动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做个限流电路

感谢回复,有考虑过,但是还是不想改的太多,本身那个直流电机使用的频率很低,这样一改,板子很多东西都要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堵转电流的大小取决于电源和电机,  你要做的应该是尽快地检测出堵转来, 可以考虑增加电流检测电路来实现 ...

感谢回复,暂时板子不怎么想大动,先通过电阻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自恢复保险丝是个办法

感谢回复,嗯,是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穿个自恢复保险丝呢?

感谢回复,考虑过,但是自恢复保险丝不知道这个自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不过也是一个方案,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嗯,是个方法

这个效果可能不好的,有滞后的,已经拉低了(工作都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效果可能不好的,有滞后的,已经拉低了(工作都不正常了)

这几天在用串电阻做实验,看看效果~

网友H:
增加电流采样电阻,增加运放电路,增加单片机,做电流PI闭环,随便怎么玩都可以保证电流死死的固定在设定值,详细可以看一下三相电机的FOC控制,还有就是推荐microchip的文档 AN1078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电流采样电阻,增加运放电路,增加单片机,做电流PI闭环,随便怎么玩都可以保证电流死死的固定在设定值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