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电压稳定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9-08-17):
电阻分压后输出的电压有大概0.001V左右的变化,有什么办法能使电压稳定?

网友A:
首先应查清这0.001V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方好对策。也许是测量/波形观察用的参考点选取得不合适引起的。

网友B:
既然是电阻分压,估计负载重不到哪去,如果波动是由负载变动引起的话,分压后加个运放跟随器可能就行了。

网友C:
用一支3.9V的稳压管就可以

网友D:
这电阻使用精密电阻的,分压后是可以的

网友E:
首先应查清这0.001V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方好对策。也许是测量/波形观察用的参考点选取得不合适引起的。必须确认是否测量模块的输出没有变化,假如测量值本来就在变,再怎么稳压都是徒劳的,既然是电阻分压,估计负载重不到哪去,如果波动是由负载变动引起的话,分压后加个运放跟随器可能就行了。

网友A:
电源变化一般也会导致电压的波动,接个稳压管,同时保证电源散热良好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G:
可能外部电源干扰造成的。

网友A:
使用一级跟随

网友H:
这么小的电压变化,是不是所测的器件引起的,加个跟随器试试

网友C:
阻值会变化

网友B:
分压部分 的电路不稳定

网友I:
建议你在输出做成稳压源

网友J:
建议用水泥电阻 或者 一些低温漂的电阻来做分压。

网友J:
选择好合适的稳压管  建议使用ZMM36    其次选择电阻使用高精密度的   电路纹波处理好   基本OK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电阻耐压这一块的原因

网友D:
使用精密电阻分得的电压更小

网友I:
楼主是要做采样吗?

网友K:
换个稳定的电源芯片。

网友L:
用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相当不稳定

网友M:
实际测试的时候电阻会发烫的,阻值会变化

网友N:
有点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A:
最后一个关系不是特别的就是 温飘和热量

网友B:
电阻会发烫的,阻值会变化,分压也会不准确

网友C:
电子器件毕竟和理想件是不同的

网友O:
精度高 考虑温度变化。

网友B:
0.001V的变化已经很稳定了,不知道楼主想要精度多少的稳定电压?

网友C:
后面带负载了吗

网友P:
控制电路的VDD纹波过大或者不稳定

网友:
增加滤波电容

网友Q:
开关电源波纹大,很难滤除干净

网友R:
可以多级滤波。

网友S:
首先看是纹波还是峰峰值

网友T:
增大高频滤波电容值

网友U:
在选用滤波电容的时候会根据负载电流来确定

网友V:
与电源电压高低有关。

网友W:
降低负载端的纹波噪声

网友X:
加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U:
电流越大则电容容量越大。

网友P:
可以适当调整供电电压

网友T:
电容也有这种功能,能使电压波纹变小

网友:
择合适去耦电容

网友S:
纹波大的话,可以增大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Q:
可以采用串接电感、并联电容滤波

网友R:
初次级滤波电容失容

网友X:
纹波噪声是衡量电源的一个重要指标的

网友W:
加大输出低频滤波的电感,电容参数

网友V:
建议找几本开关电源的书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