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转485通信用什么电路?

楼主(2019-08-17):
有两台设备支持422接口,100多米距离,已有一根两芯电缆。
想422转成485--485转422连接。
网上看了半天都是232转485的,究竟怎么能将422转成485?诚心求教!

网友A:
两芯的话422和485是兼容的,不用转换。

网友A:
http://www.ti.com/lit/an/slla070d/slla070d.pdf
https://www.renesas.com/us/en/doc/application-note/an1989.pdf

瑞萨这个文档最后的结论很清楚了,485网络不一定能插入422设备,因为422不能驱动太多的节点;但是422网络绝对能插入485节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楼主:
试过接2根线不行,想问下有什么转换电路吗,4线和2线相互转换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接2根线不行,想问下有什么转换电路吗,4线和2线相互转换电路?

4线和2线的区别,就是485和422的区别。
你前面说的用的是两芯电缆,到这个问题,咋又变成4线-2线?
由于通信机理的差异,422是全双工,而485是半双工,所以,简单的用485置换422,在通信时序、信号处理上面,可能会造成冲突从而造成通信失败。除非2设备422驱动你可以重新做。
鉴于其本质上面有区别,因此虽然硬件信号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如果原先是4线全双工工作,则无法用2线制485代替。
如果原来就是2线制422,则其本质就是485。
说清楚原来的硬件架构,连接方式,还有就是你准备转换成485的目的、目标何在,我想大家应该会可以给才很好建议的。

网友A:
我早就说过了,只有没有见识的蠢货才会以为422和485的区别在于四线和两线。

早前422是用来替代232的,把TXD、RXD用两对差分线来替代,从而获得更长的通讯距离和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后来485普及的时候,为了省事大都是两线半双工机制。事实上422和485只有电平上的微小差异,根本没有四线和两线的区别。

从来不看规范原文,中国所谓“电子工程师”素质就是这么差。

网友A:
国产485设备的A、B标注基本上全都是错误的,楼主可以试着对换一下。

最终还是要看波形。

网友:
手册上一般都有说明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一个发送 一个接收 那就接两根线就可以了。如果走的是像modbus之列的协议需要握手,要不就改造一下电路得了 将422的接口芯片换成485的芯片,网上找一下资料改造一下,主要就是485的接收发送控制引脚那块。

不用换,422如果是多节点网络一样要控制发送接受,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D:
我是新人我也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国产485设备的A、B标注基本上全都是错误的,楼主可以试着对换一下。

最终还是要看波形。 ...

A和B基本上去都是错误的?那还做个鸟工程师,回家种红薯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A和B基本上去都是错误的?那还做个鸟工程师,回家种红薯去吧。

你自己翻xs#$墙去wiki上面查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全都是反的了。

485规范写得很清楚,B+、A-,有些协议如prolifibus等甚至明确规定了B应该是红色,A应该是绿色。

但是地球上第一片485接口芯片SN75176就弄反了,搞成了A+、B-,以后芯片生产厂家都是抄袭75176的标注方法。国内的"工程师"素质太差是绝对不会看规范的,只会根据芯片标注方法来标注自己设备的A、B。

国产设备和进口设备接口的时候,这个A、B都不一样的问题相当令人头疼。我现在都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