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G1419模拟开关上电过一会芯片就会烧,咋回事?

楼主(2019-08-17):
这是我的电路图,我参照手册的电路做的,+-15V供电,在输入输出都没接只接电源的情况下芯片都会烧,并没有超过手册上的额定电压范围啊?
我焊了4块板子,每一块板子,每个芯片都有问题,芯片是从正规渠道买的。
这是我的电路原理图

这是我被烧的芯片电路板

网友A:
以前用CD4051发现模拟开关用在这种直接连外部IO的情况是非常脆的。
不知道这些新的IC还有没有这种缺陷。

@戈卫东 :最遗憾的是把你拉出来忘了回头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R2D2 :你的意思是你跟你的屎是一样的?
@戈卫东 :你也就比我的屎略微强一点
@R2D2 :胡说!明明比你强一点。
因为你的水平跟屎一样。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电源和接口上是否有浪涌电压

网友C:
电源正负接对了吗?是15V吗?芯片封装对吗?上电还是掉电时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