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nop周期问题

楼主(2019-08-17):
我用XDS100仿真,用CCSV5 中的CLOCK查看。下图,第一个NOP 占用一个CLK,    第二到第三个,都是占用164个NOP占用的周期数是1+16+16+16=49 ,我用72M时钟,用示波器看到的,也是49*13.88=680ns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不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吗?

网友B:
nop不就是一个clk么......

网友C:
XDS100能仿真STM8???你满篇都是在说梦话吧?

网友D:
_nop_的延时时间是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E:
一般一个nop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F:
NOP指令为单周期指令,,与晶振的关系是:osc/12/1000000微秒

网友G:
由晶振频率算出延时时间。。。。

网友H:
要看有没有被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