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程序编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楼主(2019-08-17):
DSP程序编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网友A:
不影响执行速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c或c/c++语言提供的函数库,也可以自己设计函数,这样更易于使用“裁缝师”优化处理

网友B:
对,如:进行绝对值运算,可以调用fabs()或abs()函数,也可以使用if...else...判断语句来替代。

网友C:
要非常谨慎地使用局部变量,根据自己项目开发的需要,应尽可能多地使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D:
一定要非常重视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很多朋友对中断向量表的调用方式不清楚。其实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名是任意取定的,dsp是不认名字的,它只认地址!!中断向量表要重新定位。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E:
要明确dsp软件开发的第一步是对可用存储空间的分析,存储空间分配好坏关系到一个dsp程序员的水平。

网友D:
是啊,对于dsp,我们有两种名称的存储空间,一种是物理空间,另一种是映射空间。物理空间是dsp上可以存放数据和程序的实际空间(包括外部存储器),我们的数据和程序最终放到物理空间上,但我们并不能直接访问它们。我们要访问物理空间,必须借助于映射空间才行!!但是映射空间本身是个“虚”空间,是个不存在的空间。

网友D:
所以,往往是映射空间远远大于实际的物理空间,有些映射空间,如io映射空间,它本身还代表了一种接口。只有那些物理空间映射到的映射空间才是我们真正可访问(读或写)的存储空间。

网友C:
尽可能地减少除法运算,而尽可能多地使用乘法和加法运算代替吧

网友F:
如果ti公司或第三方软件合作商提供了dsplib或其他的合法子程序库供调用,应尽可能地调用使用。这些子程序均使用用汇编写成,更为重要之处是通过了tms320算法标准测试。而且,常用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均有包括!!

网友G:
尽可能地采用内联函数!!而不用一般的函数!!可以提高代码的集成度。

网友H:
编程风格力求简炼!!尽可能用c语言而不用c++语言。我个人感到虽然c++终代码长了一些,好象对执行速度没有影响。

网友I:
因为在c5000中double型和float型均占有2个字,所以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直接将int型赋给float型或double型,但,尽可能地多使用int数据类型代替!这一点需要注意!!

网友I:
程序最后至少要加上一个空行,编译器当这个空行为结尾提示符。

网友C:
大胆使用位运算符,非常好用!!

网友J:
注意语言逻辑?注意代码风格?注意的太多了

网友A:
编写程序代码时,要尽量添加注释,这样可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便于代码交流和维护。

网友C:
必要时可以在软件中采用看门狗定时器来进行强制复位……等等,这些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K:
将FLASH中的程序COPY到RAM中运行

网友L:
程序中对基要求比较高的函数,如中断

网友M:
TI公司的DSP用CCS开发平台,编程语言一般是C语言

网友N:
一般用的是CCS3.0

网友:
接手别人的程序的话,看懂没有用的,自己建立个工程,一点一点自己写一写程序

网友O:
DSP的编程和单片机差不多

网友P:
建议你先熟悉一下CCS开发环境

网友Q:
TI的DSP,封装了很多的头文件

网友R:
要做好有效值运算,必须遵守相关的前提和约束

网友S:
DSP一般使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

网友O:
都是配置寄存器,看懂寄存器都在完成什么配置,就能写出基本的驱动程序了

网友K:
目的是加快程序的运行速度

网友:
和DSP相关的芯片的话,拿着原理图找图上的芯片的datasheet看

网友L:
程序需要对FLASH进行操作,这时就要把程序先复制到RAM中运行然后才能对FLASH操作

网友N:
采用的语言一般是C语言

网友M:
不同型号的DSP,但开发平台是一样的

网友S:
不同型号的DSP由于结构不同

网友R:
先要保证源头的数据的正确性和充分性。

网友Q:
没有必要全部都要看看头文件里是怎么写的。最好先把整个程序的运行流程看懂。

网友P:
然后再认真的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