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查看变量出错

楼主(2019-08-17):
在IAR开发环境上编译时是没错的,当要查看某个变量或某个函数点击GO TO DEFINITIN OF时,会出现Unknown version of browse information 这个问题

网友A:
或者你使用的文件是错误的  头文件中找不到

网友B:
无法找到函数的定义处!!

网友C:
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D:
先取消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再选上 试试看

网友E:
这个以前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
没有设置吗?有可能是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G:
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 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网友H:
把生成的文件都删了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I:
是goto这个功能不能使用吗

网友J:
如果是自带的函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K:
这个是goto这个功能不能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