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 Bridge里面生成的信号图 一格代表多长时间

楼主(2019-08-17):
IIC Bridge里面生成的信号图 一格代表多长时间

楼主:
扫描速度:12 Normal  扫描时间:1020us 由于外界环境影响rawcount有很多尖峰脉冲  现在想对rawcount进行算法上的滤波,但是不知道这个尖峰的宽度 求指教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滤波吧

网友B:
桥接使用的是I2C,本身就会受外界影响,数据本身没问题

网友C:
嗯,要看波形可以用那个RX8

楼主:
无线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