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做防水试验呢

楼主(2019-08-17):
这边有一个CY8C21345芯片做的触摸按键一组,现在想知道这个如何做防水试验呢?是否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例如到达什么效果才能算是按键可以的~~很急谢谢

网友B:
你已经在设计上做了防水处理了,是吗?我看到过用水浇上去不影响按键的照片

楼主:
是的呀,方案差不多定了,现在在做一系列实验,什么EMC,抗干扰啊,防水啊,就是防水实验没什么好方案

网友C:
你目前是怎么搞的

楼主:
我都是把按键组装好,即有面板那种,然后用水去浇面板,从仿真图像上看波形变化,和手指按下相比,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我看到过有这样测的
水去浇面板
水滴滴到面板上
湿抹布擦表面模仿潮湿的环境

大家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

网友E:
和我遇到的一样,我也是这么做的,O(∩_∩)O~希望CYPRESS能提出更好的方案啊~~~

网友F:
CYPRESS定义的防水是这样:大水流流过,按键没有误触发;水雾喷上去,按键工作正常。

网友(2020-04-29):
PCBA电路板纳米涂层的特点:

1、纳米涂层材料与各种基材PCB板都有非常良好的结合能力,防水防汗防潮防腐蚀。

2、在PCB线路板表面形成疏水效果非常好的纳米结膜,使其形成荷叶效果,可以让电子元件表面形成一道强而有力 的保护层,阻止电子产品PCB线路板上元器件涉水受潮以及被酸碱盐腐蚀的情况。

3、可通过浸泡的施工方法渗透至电子元件的各个细微的空隙处,达到完整的覆盖性与包裹性,进而产品会得到全面 立体的防水效果。

4、纳米涂层与通常所使用的三防漆有很大的区别,相比之下,三防漆更不易让PCB以及元器件散热,导电性能不佳,三防漆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而PCB纳米防潮涂层更环保,符合ROHS,REACH,MSDS等欧盟认证,其所形成的涂层肉眼不可视,散热性能很好,连接器在浸泡前无需做保护处理,导电性能也不受影响。

5、操作简单,只需浸泡3秒即可取出在常温下晾10分钟自然干燥,无须加热烘干,无须额外增加设备。

6、成本低,比如以运动耳机为例,1L纳米防水液可加工约4200多个PCB板。

7、做了防水涂层之后个别元件返工后焊时只需在焊点处用毛刷重新刷涂防水液即可。

8、多系列多浓度级别产品,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可根据您对品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用的系列,可经样品测试后再选择。

网友:
电子元件的(盐雾试验)方法

       盐雾试验可以用来评定金属或非金属防护层的质量和保护均匀性。首先哪些电子元件要进行盐雾试验呢? 事实上需要盐雾腐蚀试验的电子元件很广泛的,比如外露的金属外壳:中频变压器、罩、PCB线路板、铝壳式电容器外壳、金属式晶振外壳、某些带触点的开关、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器、电位器等.PCB电路板防盐雾纳米材料示例图9
首先看一下实验条件:

1. 盐溶液为5±1%的钠溶液,用化学纯钠溶于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配制而成。水的电阻率不小于500Ω·m。

2. 每次配制好的盐溶液和喷雾后的收集液,在温度35±2℃时,其ph值应为6.5~7.2.ph值用酸度计或精密试纸测量。应使用化学纯或钠的稀溶液调节盐溶液的ph值。

3. 在工作空间内任一点上,水平收集面积为80立方厘米的收集器,每小时收集到1.0~2.0ml的溶液。至少要使用两个收集器。

4. 试验时间由有关标准从下列等级中选取:
(盐雾喷雾)实验等级A——96h(盐雾喷雾)实验等级B——48h(盐雾喷雾)实验等级C——24hPCB电路板防盐雾纳米材料示例图10

1. 实验前,应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并按规定进行电性能,机械性能检测。

2. 试验样品在即将实验前应彻底表面上的灰尘与油污等,直至表面不挂水珠。所用溶剂不产生腐蚀作用,也不形成保护膜。有机涂层不应使用有机溶剂清洗。若无其它规定,与样品架接触的部分及不需要涂复的切面和表面,皆应涂上腊层或其它类似物质加以保护。

3. 试验样品的放置应避免互相接触,也不得互相遮蔽盐雾的作用。板状试验样品的主要表面应与垂直方向成15°~30°角。

4. 如果实验前试验箱已停止使用5天以上,则应空箱测试24小时,以确定温度与沉降率符合试验要求后才开始试验。当工作空间温度稳定在35±2℃时即可喷雾。试验应连续进行,试验时间由有关标准选取。

网友G(2024-01-17):
选择合适的防水等级

网友H:
设计试验设备

网友I:
按照IP防护等级标准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