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编译时的警告

楼主(2019-08-17):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有没调用的函数

网友B:
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已经按上面两位提示找到问题了。

楼主: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ENDTOCOMPUTER?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REPLY?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这两啥意思?

网友C:
是不是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都调用了这个程序?这样就形成了重入。

楼主:
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

网友A:
但是还是有可能滴。。。

网友D:
函数有定义,但是没有调用

网友E:
这个你看英语就明白了: 警告:有一个没有调用的函数。

网友F:
函数定义了,主函数中没有调用

网友G:
某个函数写出来没有调用而已

网友F:
该警告表示存在定义了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H:
有一个函数没有调用

网友I:
肯定是定义的某个函数没有用

网友A:
写了函数没有调用就会出现警告,不影响运行

网友F:
说是这个警告表示存在定义了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F:
主程序没用到前面定义的函数

网友F:
有一个函数,你定义了,却没有调用

网友J:
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K:
DELAYSMS_ACKS 删掉就可以。

网友J:
双击警告,定义到哪里?

网友B:
编译器没有把这部分代码生成的例行警告

网友C:
在编译时还是出警告?